<請教>如何利用三用表來查原件是否導通?

楼主(2014-10-27):
小弟不是電子科出身的
想請教各位幾個問題?

1>我該如何利用電表量測某一段線路是否導通(其實短路斷路通路,我都霧煞煞),可以指教是否為正常,或是壞掉?

2>如果今天我想查看看有沒有電通過該原件,我該如何量測,轉到電流檔??

3>為什麼有時候我使用歐姆檔k1指針不會動,k10又會動??測量的原件是良品?

請各位多指教,誠心的感激

网友:
  請參閱 該篇 .

网友A: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85.html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你需要的寶庫送到!!   先看看吧!!

楼主:
一直再看你提供的三用表使用說明
真的很實用
萬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85.html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都非常實用,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自己維修好自己的機台
真的很感謝

网友B:
請問優利德UT61e 和Hila DM-3000 這兩款的萬用電表的測試棒或探針(表筆)可以互用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優利德UT61e 和Hila DM-3000 這兩款的萬用電表的測試棒或探針(表筆)可以互用嗎?謝謝! ...

洞插得進去就可

為什麼會想問這種問題   萬用錶用的探棒就只是兩條線跟兩的銅棒兩個香蕉插
是碰到絕緣套太窄 或太長插不進去嗎
那可以用美工刀割除部分絕緣套不要割太多會絕緣失效   1kv的探棒才能  如果是1kv以上的就不建議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都非常實用,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自己維修好自己的機台
真的很感謝

新手用數字表會比較方便

BB檔查導通與否最快了,通常設定  低於30歐以下的阻抗值就視為導通,BB檔會出警示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優利德UT61e 和Hila DM-3000 這兩款的萬用電表的測試棒或探針(表筆)可以互用嗎?謝謝! ...

這個問題真的很怪!!

電表的測試現就是一條導線而已

但是線本身也會有阻抗值,只是小到可以省略

線的長度也會影響測量,尤其是測試電容時,線的阻抗會影響實際值

所以通常測試電容的夾頭或是測試線都很短,電容的誤差值設定範圍也較寬

网友B:
因為UT61E的測試棒有點粗,而到北市中華路的德昌電料只有賣海碁HILA 的測試棒(很多種樣式),這家店沒有賣UT61e的測試棒,所以才這麼問,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UT61E的測試棒有點粗,而到北市中華路的德昌電料只有賣海碁HILA 的測試棒(很多種樣式),這家店沒有賣UT ...

當然可以喔~
這是我上次買的~還不錯用~

网友B:
請問jojoling大大,您是在哪裡購買的,因為我也想要圖片中的探針,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jojoling大大,您是在哪裡購買的,因為我也想要圖片中的探針,謝謝!。

cisco6688大你好,

我是台北源達買的~這張照片裏是3個 kit 加起來~

我找個網頁給你看,這是台北良興的網頁:
HILA 香蕉-香蕉 FC-TL209
http://www.eclife.com.tw/ups/moreinfo_36404.htm
HILA 測試探棒 FC-TP206A
http://www.eclife.com.tw/ups/moreinfo_36406.htm
HILA IC測試鉤 FC-A16
http://www.eclife.com.tw/ups/moreinfo_36399.htm

這組還有其他的組合玩具可用~
請參考:
http://www.eclife.com.tw/ups/0703300019/0905110002/

网友:
太謝謝了,源達之前也常去.就是沒特別注意.以前都是用宇鋒指針式的.剛正要熟悉數位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UT61E的測試棒有點粗,而到北市中華路的德昌電料只有賣海碁HILA 的測試棒(很多種樣式),這家店沒有賣UT ...

不要去德昌  那件是主影音器材的

他們的店員不是專業的  就算是也要被    封口
我之前做過  曾經因為給客人太多諮詢被^^^^   到最後做兩個禮拜

源達我第一推薦  裡面的人是老手 擺在外面有個置物箱裡面的電線很便宜
是線尾  通常半價賣出   2米鍍錫銅隔離網 45元
如果你發現有個人蹲在那邊翻那個人搞不好是我
我去通常會翻翻看有沒有好貨
有的時候也會有打折

源達的測棒是放在  開關電源 電源供應器 那區

有個小盒子裝著  很亂n_001|

正門走進去  往右走

電洋電子有賣全套測棒 海基系列的
可以問裡面的姐姐  我記得好像是放在西寧店那邊
外面的忠孝店好像沒擺
另外他們家打折打很大  裡面的人也可以跟他哈拉
有時候改不好還會碰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