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快速捲門故障可以從外面手動開啟嗎

楼主(2014-10-27):
這是親戚剛買不久的中古屋,還沒搬進去住,捲門外觀跟這篇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52566-1-1.html

前天要搬家具進去,按遙控器沒反應,換電池也一樣,門外又沒手動控制開關箱,請問要強制開啟是否只能破壞捲門,謝謝

其實當初有跟親戚提起,最好能另外做個手開的小門,以免電動門故障進出不得,沒想到還真的碰上了

网友A:
遙控器電池檢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電池檢查了嗎?

換全新電池,而且量過確認電壓12V,遙控器按下按鈕燈號反應無閃爍,2個遙控器都一樣,應該不會2個遙控器一起跑頻

因為人進不去屋子,無法確認控制主機狀況(如狀況燈號,繼電器或主機電源狀況)

网友A:
說不定室內電源被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不定室內電源被關了。

應該不會,親戚說之前還能正常使用,而且屋子里沒人,除非有阿飄可以實體化關電源,不過1個星期前發生過按下遙控器沒反應,過了一陣子又正常

小弟懷疑捲門內微動開關可能動作不穩定,問題是包在捲門片裡面小弟也無能為力檢查

网友B:
不破壞鐵捲門想進去
就得走後門
通常修鐵窗比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破壞鐵捲門想進去
就得走後門
通常修鐵窗比較便宜

也是覺得修鐵窗較便宜~ 白天找個師傅來處理~
至於另做小門 覺得若是機車或人出入頻繁可以考慮做,不然別再做個小門,礙前方出入的面寬。

楼主:
多謝各位指導,目前已破窗進入

控制主機直接按機上按鈕可以升降,但是遙控器2隻都換電池了一樣沒反應,準備有空再拆RF模組下來修
已經告知業主要有換整組控制器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