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7H55-M 主機板 不明MOS 求助!!

楼主(2014-10-27):
ASUS P7H55-M 主機板  不明MOS 求助!!

這棵MOS我找不到DATA,無從找代用,請求協助! 謝謝!!

网友:
小弟看到有人用09N03LA代用
請大大確認

382.08 KB, 下載次數: 43

网友:
這是一般的 N‐Channel  MOS 應該不難找..代用的也很多

楼主:
回帖前,已在淘寶找到,這顆MOS確定是09N03,感謝先進!!

目前想用手邊的 P3055 來代用,不知先進有沒其他想法或意見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帖前,已在淘寶找到,這顆MOS確定是09N03,感謝先進!!

目前想用手邊的 P3055 來代用,不知先進有沒其他 ...

確定是燒燬嗎?
我建議是先拆下然後用電表測量一下是否有其他短路沒
在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是燒燬嗎?
我建議是先拆下然後用電表測量一下是否有其他短路沒
在焊上 ...

有此意,但是今天只查到這顆是掛的!!

還沒空拆下來,詳測!!

明日看看有無時間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