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種電磁開關如何稱呼

楼主(2014-10-27):
這是親戚掛點很久的鐵捲門,因為親戚想賣房子,找小弟出公差修理

症狀為按下按鈕有繼電器動作聲(不論上或下),馬達有翁翁聲並且發熱,門板不會動(拉鐵鍊把門板升到一半位置測試)
換過啟動電容器沒效,舊電容器上電容表無容值減少

初步懷疑煞車卡住或馬達欠相

因為現場梯子已經搬走,沒辦法爬上去拍照,借網路相片

這是舊型雙電磁開關機種,因為小弟沒修過這種,偏向原零組件規格修復,請問這種電磁開關如何稱呼(跟一般動力設備用的看起來不太一樣)

小弟怕舊的拆下來到時候新的接錯線,所以沒拆舊的下來比對

网友:
changold2大大您好:
這種電磁開關...還是統稱... 電磁開關...或電磁接觸器....
要找一樣的...只能從型號分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190930825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13394064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178758614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1&o=0&p=1

馬達有翁翁聲並且發熱,門板不會動

很有可能煞車卡住......煞車線圈故障....或是固定螺絲鬆了.....或是煞車來令變薄了(空隙變大....吸不住)

這個是小弟個人經驗....給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73-1-1.html

楼主:
多謝A大您的指導,小弟再凹親戚把梯子生回來,繼續奮鬥

這種舊型的電磁開關裝在馬達尾巴,要拆到煞車看來還有的奮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A大您的指導,小弟再凹親戚把梯子生回來,繼續奮鬥

這種舊型的電磁開關裝在馬達尾巴,要拆到煞車看來 ...

下面這個露天賣場...有些舊式的限位開關和電磁開關的圖片...

您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37962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