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OOGLE地圖

楼主(2014-10-27):
請教大大GOOGLE地圖用CHROME開都看不到路線圖要放到很大才看得到,但用IE開則正常,CHROME有從安裝過還是一樣,請問有大大遇過嗎?

下圖CHROME開的

下圖IE開的

网友A:
大大您好:

請檢查版本及
將設定還原成原始預設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請檢查版本及

謝謝el36大您教我的方法之前我都有做過這次又在做一次,情況還是一樣,記得最早之前不會的說

下圖放大後還不能正常顯示

下圖放大到能顯示的大小

网友:
大大您好:

少圖層,您就用右下"問題回報" 回報,關閉防毒試試

网友B:
網上有類似問題, 參考看看
似乎與硬體配置有關~~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6&t=40488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上有類似問題, 參考看看
似乎與硬體配置有關~~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6&t=404889 ...

lazy104大謝謝您!我停用加速好了,說也怪之前沒加速有這情形,我便把加速啟用,情況依舊這次再停用竟然好了,謝謝您阿~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