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容多大

楼主(2014-10-27):
請問各位大大:
如圖此電容規格如何

网友:
沒拍到重點,要拍有"V"或"UF"字樣的那面

楼主:
不好意思,大大,只有寫這樣。

楼主:
抱歉沒PO清楚,這是大同液晶電視的電源,另兩顆長大的是10UF/450V,但大顆的就只有這樣。

原本在這裡

原本在這裡

銘牌

銘牌

全貌樣

全貌樣

另凸的電容

另凸的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沒PO清楚,這是大同液晶電視的電源,另兩顆長大的是10UF/450V,但大顆的就只有這樣。

那你先把它拆下來看看

可能再被遮蔽的那面

如果沒有   用450V  330uF   同體積為優   沒有的話  上下100uF配配看

网友:
拆下來 +1

電源板滿滿的HEC
應該是 LY series
http://www.hec-al.com/en/product ... -documentation.html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無私教導,這件事教會我要身體力行,先拆再說,(可是以前就是有拆了裝不回去)。

网友:
看起像是100uF/400V的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