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F-2602KTa無法洗衣

楼主(2014-10-27):
請問各位大大家裡一台,LG WF-2602KTa無法洗衣
1,電源啟動面板顯示F
2,關門洗衣時有聽到嗚嗚的聲音,類式馬達聲可是重後維修版看馬達沒有動作
  有式過馬達是正常的(馬達直接接電試過)
3,排水式過正常

煩各位前輩指導查修

网友:
現在是說洗衣盤不轉動嗎?脫水狀態呢?
測試馬達是有含皮帶一起測試還是單獨馬達?

看看電容有沒有爆開沒有就檢查軸心

楼主:
我是拆掉皮帶式動作

楼主:
自動洗衣模式啟動轉盤會動偵測水位就是不洗衣

楼主:
可以請問一下水位開關動作原理是否可以用短路方式策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