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電筒型的行動電源檢測故障以及維修方式

楼主(2014-10-27):
手上有一隻之前網拍買的手電筒型行動電源,因為不太確定是怎麼使用而死亡的,我只能先拍幾張圖片跟我會的測量方式來敘述現在情況。

這隻行動電源的照片

我盡量能拍的電路板

目前測試自我檢測的按鈕無效(電路板的顯示電源%數的不會亮。)
目前情況不敢上電池又上充電線去測試是否能充電進去。
電池上板後,用電表量另外一端輸出到LED燈泡的接點,按下開關是有過電,但是電壓的部分從1.5v跳到10v都有。
感謝前輩,如有其他測量方式方便找出故障點懇請告知。

楼主:
不上電池直接上充電線會亮,顯示電源%數的也會亮,手摸電路板上長得像IC的沒發熱,有一顆IC在電源開關底下的卡的剛好摸不到所以不確定那顆IC是否有短路。

网友:
提醒一下 使用外部連結  帖子會被丟到垃圾桶

网友:
你先這樣子阿
修正圖片連結    越快用好
量黃色鉭電容電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