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行車記錄器

楼主(2014-10-27):
行車記錄器插上超過額定電壓 5v ,造成一個零件燒毀,雖現在是可運作記錄 ,但有時會不正常影片無法儲存,
,因已看不到零件資料,請教各位大大這種是何種零件,可有替代零件可更換,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因圖片太大都沒上傳成功,1就儲存,現重新修圖已上傳,謝謝大家的提醒,感謝

网友:
沒照片沒真像怎麼幫阿!

网友:
請先將燒毀部位與其周邊拍攝下來   約需要5張圖

如在額定電壓內使用下還產生故障請先找原廠商
如果是5V插到12V  請先檢查穩壓晶體與電容

网友:
大大您違反版規囉!
沒圖沒真像, 請儘速補足資料,否則會被移到回收區關禁閉喔~~
感謝大大的配合.

補充內容 (2014-10-27 10:22 PM):
感謝大大的配合

网友:
請提供以下資料
1.行車紀錄器的廠牌型號
2.照片太小,電路板上是否有型號

网友:
標題沒廠牌型號!!  違反版規喔!!

重點是,只有這一張圖,神都幫不了啦!!   至少廠牌型號要提供

有這台的先進才能幫你看料編號阿????

网友:
1.圖片不清楚且size比例也太怪了,建議重拍,現在手機多可以拍的清楚
   拍完照片後,傳到電腦裡再去用軟體更改檔案大小

2.感覺掛的元件像是SMD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