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片上傳的怪事

楼主(2014-10-27):
久未貼圖,今天發現,
解析度800*600,
檔案大小115k,
副檔名jpg,
這樣的條件應該都有符合,
但是卻被提示過大,
請大家幫忙測試一下是否有問題,

网友A:
上傳圖片大小的限制是全體會員適用,沒有人例外,我是可以上傳喔!

网友:
800x600 76k

网友:
上傳圖檔要在200K以下,要算實際檔案大小喔!!   約略值是不行的!!

新版的上傳資料方式不是很理想,可能之前的用熟了,改這樣還不習慣

不知有沒其他較佳方式??

网友:
老大又把最得意的那張拿出來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傳圖片大小的限制是全體會員適用,沒有人例外,我是可以上傳喔!

Wish大, 牛遇到更怪的事....

Windows XP, Firefox 33.0.0 / 33.0.1
Windows 7, Firefox 22.0
在高級回覆文章模式內, 表情/圖片/附件.. youtube.... 一堆功能按鈕按了都沒作用.
但在2home那 (www.2home.com.tw), 同樣的使用環境, 使用上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Discuz! 3.2在Firefox Java script支持有問題??

請問, 有人有類似的情形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sh大, 牛遇到更怪的事....

Windows XP, Firefox 33.0.0 / 33.0.1

不是把純文字前面的方格打勾取消就可以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把純文字前面的方格打勾取消就可以了嗎?

Wish大....

確認... 牛眼殘了...
是不是以前純文字前面的方格打勾預設是取消的??
牛沒注意到這一點... 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