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電容算正常嗎?

楼主(2014-10-28):
量測出來ESR卻是0歐姆,這算正常嗎?

量測別顆

正常來說ESR是越低越好,問題出現0歐姆,電容正常?

网友:
我沒碰過ESR0的~~大多0.XX

网友:
可以先在12V電源上充放電幾次在測量

可能是 電解液沒穩定   所以才測出這麼夢幻的數值

网友:
報告大大~

麻煩先效正一下這台簡易晶體測試器看看~

网友:
另外一點,就是如 ESR 過低,有可能是這台精度測不出來,此時表示 ESR 值低到此台無法測出。
這個電容應屬於好的~

网友A:
可以請教樓上大師,晶體測試儀,如何教正嗎,謝謝,不勝感激。

网友:
用一個AC 8V-0V或6V-0V的變壓器,再加一個橋整做整流和此電容做濾波,在示波器上觀察濾波後的波形即知.

网友B:
晶體測試器的 ESR 數值看看就好,測試方式非標準條件,您拿電錶上頭的頻率測量去看就知道了,應該用 100Khz 測他用 60Hz 測,所以是 60Hz 下的 ESR 數值。
如果有常用 ESR 測量還是去找台專用的 ESR 表,除了數值較準外,還能在版子上在線測量,這個特點省事太多了。

网友:
再仔細看看     不正常   容值衰退   2200剩15XX

這顆可以拿去    處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教樓上大師,晶體測試儀,如何教正嗎,謝謝,不勝感激。

豪記大你好,

此台如沒有改裝別的BIOS的話,底下連結有效正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48943-1-5.html 的10樓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598726

网友:
謝謝,大大提供,但與新的晶體測試儀不同。

网友C:
1.在插座上的1-2-3間以排針將其短路.在重開機或按下"TEST"鍵,即可進入校正步驟.
2.此項目測試完後,將提示取出短路針,並在1/3腳插入校正電容1uF(或以上),執行完畢後即可取出此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體測試器的 ESR 數值看看就好,測試方式非標準條件,您拿電錶上頭的頻率測量去看就知道了,應該用 100Khz ...

duke83 大你好,

有關此台簡易晶體測試器,它不是用產生頻率的方式去計算 ESR 值的,它是利用單位時間電壓的變化量去計算。此設計在程式內描述為 125kHz

此設計計算 ESR值的副程式有2種語言,分別為 C 與組合語言,目前內定都是用組語加入編譯,不過可由 C 程式來說明:

ADSC在計算 ESR 值時是為1~

GetESR.c

   // Measurement frequency is given by sum of ADC-Reads < 680 Hz for normal ADC speed.
   // For fast ADC mode the frequency is below 2720 Hz (used for capacity value below 3.6 uF).
   // ADC Sample and Hold (SH) is done 1.5 ADC clock number after real start of conversion.
   // Real ADC-conversion is started with the next ADC-Clock (125kHz) after setting the ADSC bit.
   for(ii=0;ii<MAX_CNT;ii++) {
      ADC_DDR = LoADC;                                // switch Low-Pin to output (GND)
      R_PORT = LoPinR_L;                        // switch R-Port to VCC
      R_DDR = LoPinR_L;                        // switch R_L port for LowPin to output (VCC)
      ADMUX = SelectLowPin;
      StartADCwait();                        // set ADCSRA Interrupt Mode, sleep
      StartADCwait();                        // set ADCSRA Interrupt Mode, sleep
      adcv[0] = ADCW;                        // Voltage LowPin with current
      ADMUX = SelectHighPin;
         StartADCwait();                        // ADCSRA = (1<<ADEN) | (1<<ADIF) | (1<<ADIE) | AUTO_CLOCK_DIV;
         ADCSRA = (1<<ADSC) | (1<<ADEN) | (1<<ADIF) | AUTO_CLOCK_DIV; // enable ADC and start with ADSC
         wait4us();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在插座上的1-2-3間以排針將其短路.在重開機或按下"TEST"鍵,即可進入校正步驟.
2.此項目測試完後,將提示取 ...

感謝老師提供校正方法.
今天將儀器校正後,再次測量0歐姆電容
下圖是這量結果(不再是0歐姆了)

想問一下老師,測量出來有三種值
容值衰退量、電容量、ESR
老師是用哪種判斷該電容是否正常呢?

PS:衰退量一般來說幾%算正常?

題外篇
手邊找顆4.7u電容測量
測量結果 ESR非常高

但用電表測量放電狀況
卻又正常.

我手邊有三款電容量測儀器(UT61E、家電維修儀、這款簡易儀器)
三台量測出來結果都不一樣
修POWER時常常搞不清楚電容到底是健康還是異常
看來只有示波器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師提供校正方法.
今天將儀器校正後,再次測量0歐姆電容
下圖是這量結果(不再是0歐姆了)

電容ESR參考數值
http://bbs.pigoo.com/thread-4973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師提供校正方法.
今天將儀器校正後,再次測量0歐姆電容
下圖是這量結果(不再是0歐姆了)

電容器的電容量及ESR值,並沒有一定要在多少範圍內才是正常或異常,這些數值大部分僅能為數據參考,因為還需考慮其在電路上所處的環境,如是否在高壓下或高頻或高溫等種種因素,正如乾電池的電壓,你能說多少電壓以下才算沒電一般,如若測試數據異常(與同規格相較下),就建議要換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