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LSA 8600GT 不開機

楼主(2014-10-28):
接上電腦不顯示,換掉顯卡就ok了,確定這張卡有問題

量測12V對地組值無短路,板上量測MOSFET(06N03)呈現短路,共三顆

拆下MOS後量測,依然短路,難道是晶片問題?  還是阻值原本就這樣?

网友A:
GPU供電端對地阻值正常.GDDR3對地阻值短路多為顯存短路.應換4顆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供電端對地阻值正常.GDDR3對地阻值短路多為顯存短路.應換4顆RAM.

所以是它VRAM壞了?!

网友:
建議你用歐姆檔量,CORE(下管D,S)的阻值1.x以上還算正常,DRAM(下管D,S)的阻值1x.x以上也算正常

网友:
G84-303-A2晶片 GDDR3供電端對地阻值等於0顆粒故障率約95% GDDR2供電端對地阻值才會是6~20. 就是記憶體顆粒短路.

楼主:
我沒有bga設備,所以這片板子應該會當零件板拆。
謝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有bga設備,所以這片板子應該會當零件板拆。
謝謝大家

記憶體顆粒用熱風槍就可以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顆粒用熱風槍就可以拆下

感謝大大
硬拆或許可以拆下,但我沒值球工具,所以還是無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