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N MOS管K3299是壞嗎

楼主(2014-10-28):
用指針表測X10檔
紅針D,黑針S ,10歐,表針對換無限大
表針G與D和G與S 無限大,對換針都是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基本上是正常的(你可查資料表看D-S間的內部連接便可知曉),每次交換測試時,最好以表棒將3隻腳短路.(作G-S間電荷放電用)

网友A:
1.MOS任兩隻腳互量,只要不是成短路狀態或阻抗過低,就可初步判定是好的
2. MOS的G,S外灌一電壓(Vgs>Vth),此時MOS D與S ON,簡單確認可正常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OS任兩隻腳互量,只要不是成短路狀態或阻抗過低,就可初步判定是好的
2. MOS的G,S外灌一電壓(Vgs>Vth),此 ...

用指針表X10檔量D,S得10歐,會那麼少唔正常?

网友A:
1.若量到MOS的背接二極體的話,其值是有可能比:將+,-探棒互相交換後,量到的值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若量到MOS的背接二極體的話,其值是有可能比:將+,-探棒互相交換後,量到的值小很多. ...

在網上找到判斷mos好壞文章
1、把紅筆接到MOS的源極S上,黑筆接到MOS管的漏極上,好的錶針指示應該是無窮大。如果有阻值沒被測MOS管有漏電現象。

  2、用一隻100KΩ-200KΩ的電阻連在柵極和源極上,然後把紅筆接到MOS的源極S上,黑筆接到MOS管的漏極上,這時錶針指示的值一般是0,這時是下電荷通過這個電阻對MOS管的柵極充電,產生柵極電場,由於電場產生導致導電溝道致使漏極和源極導通,故萬用表指針偏轉,偏轉的角度大,放電性越好。

3、把連接柵極和源極的電阻移開,萬用表紅黑筆不變,如果移開電阻後錶針慢慢逐步退回到高阻或無窮大,則MOS管漏電,不變則完好。

4、然後一根導線把MOS管的柵極和源極連接起來,如果指針立即返回無窮大,則MOS完好。

依以上方法檢測2sk3299,做到(2) 用指針表x10測檔,用隻100歐電阻連在g和s上,指針沒有擺動,零件應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