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流理台落水頭會滲水

楼主(2014-10-29):
請問一下
因為我流理台的水槽落水頭蠻髒的
所以想說換一個新的來更換
那我想請教落水頭中間都會有一個橡皮
那個橡皮是要放在水槽的上方還是下方
還有我都鎖緊了
但是使用水龍頭出水後
流到落水頭還是會有一些會從螺紋那裡滲到水槽的下方
請問有人有遇過這樣嗎
該怎樣修理呢

网友:
這我也碰過同樣情形,橡皮是放在上方防水的,已經鎖得很緊了還是漏水。
後來只好先抹一層矽利康(一隻好像60元)再鎖緊就不會了。

楼主:
我看賣場說的就是迫緊
那請問大大也有遇過這樣喔
那你抹矽立康是抹在羅紋上之後再鎖緊嗎

网友A:
螺牙纏上白色止水膠帶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牙纏上白色止水膠帶試試.

這樣有通喔
晚上回家試看看
用矽利康其實有點擔心之後若要拆會比較費工夫一點

网友B:
拍張照片來看看吧,是廚房流理台?還是其它??
可能是你少放了一個橡膠墊片或放錯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張照片來看看吧,是廚房流理台?還是其它??
可能是你少放了一個橡膠墊片或放錯位置了 ...

是廚房流理台沒錯
也有用迫緊了
看第二樓大大的講法是放在上面也沒錯
只是還是會漏
在尋求怎樣解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廚房流理台沒錯
也有用迫緊了
看第二樓大大的講法是放在上面也沒錯

沒看到圖無法知道你是否有裝錯~~~

网友C:
流理台落水頭正確名稱應該叫提籠組,止水不管用橡膠墊圈或矽利康都是放在水槽正面凹槽,也就是組裝完成之後止水的東西是位於水槽正面與提籠組凸緣之間,這樣才有水密效果。

至於提籠組在水槽下的大螺母純粹是用來固定、束緊,千萬不要塗矽利康或纏止洩帶,以免將來拆卸不易,正確做法應該用提籠組鎖緊工具來鎖,但一般DIY用空手或是抹布輔助一樣可以鎖緊,再不行用大支一字起子頂在大螺母外圈凸點處,以榔頭輕輕敲擊也可以迫緊,只是力道要小心拿捏。

网友:
不知道實際   比較難推斷

也有可能重鎖就好了  可能是有偏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廚房流理台沒錯
也有用迫緊了
看第二樓大大的講法是放在上面也沒錯

記得流理台落水頭的止水用橡膠墊圈是有方向性, 較小圈是朝下卡入水槽孔, 寬面是朝上被落水頭緊迫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理台落水頭正確名稱應該叫提籠組,止水不管用橡膠墊圈或矽利康都是放在水槽正面凹槽,也就是組裝完成之後 ...

謝謝教導
我是用徒手去鎖的
應該也鎖的很緊
不過這個鎖緊工具應該跟淨水器那個長相很像網球拍的把手應該可以相通吧
我回去再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過這個鎖緊工具應該跟淨水器那個長相很像網球拍的把手應該可以相通吧

不相通,直徑不一樣,提籠專用鎖緊工具有點類似皮帶板手,也有類似「?」狀開口板手,不拆開排水管狀態也可以鎖,這類工作雖然都是自己DIY,但我從沒買過專用工具,只要掌握重點,徒手鎖緊就不會漏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相通,直徑不一樣,提籠專用鎖緊工具有點類似皮帶板手,也有類似「?」狀開口板手,不拆開排水管狀態也 ...

感謝大大
中午有再回去
就用手再用力鎖緊
就沒有漏了
感謝各位的幫忙
另外一問
排水管要用白鐵好還是塑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水管要用白鐵好還是塑膠好

我都是用塑膠軟管,幾年就拆下來換新,這段很容易卡油汙,
即使是不鏽鋼軟管,其實那只是外表,裡面還是一樣是塑膠軟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