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種龍頭滴漏 有賣水皮的嗎

楼主(2014-10-29):
有滴水現象, 可能皮老化
今天早上鄰居來問的

(這個論壇今天無法貼圖, firefox 33.0.2. 同樣的設備, ASUS 的論壇貼圖沒問題, 剛剛確認過)

chrome 貼圖可了

网友A:
可以貼阿??
原來是用firefox 33.0.2我沒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貼阿??
原來是用firefox 33.0.2我沒安裝~"~

俺也是舊版, 發現不行更新一下, 還是不行
見鬼了

楼主:
chrome 可以貼塗了, 真見鬼了...
版本 38.0.2125.111 m

Google Chrome 目前是最新版本。

貼圖

网友:
因為新版chrome會有中文字打不出來的問題,所以我改用舊版的36.0.1985.143 m,目前我在上論壇目前只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在上Discuz 官網上的應用中心時會錯位,而新版的就不會,並不曾發生貼不上圖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chrome 可以貼塗了, 真見鬼了...
版本 38.0.2125.111 m

xiaolaba大那個有賣喔~大一點的水電才料行,整組換新比較好請款,純服務就要多跑幾家,恐怕跑工划不來
沒屋頂資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169631135

网友:
記得這種龍頭內部應該有兩個止水橡皮

其一應該是一支銅棒卡一片平板形狀的止水墊片, 水電材料行應該都有, 要注意尺寸大小.
類似下面聯結的Item2或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17212459

其二是在上面螺帽裡有一個半圓球型的橡皮圈塊, 這個就不容易找到了.

通常第一項換掉就不會滴水了, 如果第二個也不良建議整組換新.

网友:
會漏水....是三角面螺帽裡有一個半圓球型的橡皮圈塊老化了.....
要看是從哪個地方漏......六角螺帽內也有一個止漏橡膠....

這種東西在一般的五金連鎖店(小北百貨)...都能買到...
懶得出門時.....我都是用....機車內外胎剪下來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rome 可以貼塗了, 真見鬼了...
版本 38.0.2125.111 m

XiaoLaBa大,

您是不是遇到和我一樣的情形, Firefox不能貼圖??
可以試著把 "純文字" 前的打勾去掉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45481

网友:
有一陣子也是找這種龍頭用的小水皮。要找比較老舊的店家或許還有剩下一些。我家附近的都被我買光了,哈哈。不過,我看你那水龍頭都生鏽了換新型的以後要找水皮也好找一些。

网友C:
傳統水龍頭基本構造
拆一個給大家參考
下圖內外構造
下圖
藍箭頭給水方向
1.      把手橡皮(無把),間隙過大把手會漏水
2.      給水橡皮,間繫過大出水會漏水
1把手橡皮上方外牙蓋轉緊看是否能再轉緊
以上參考
(新版感覺上圖略慢)

网友:
這只是一般的  給水開關閥  雖然很多人也叫它水龍頭
若是確定它漏水,建議立馬跑到最近的生活五金賣場或水電材料行
直接買相同口徑的開關閥
若不知口徑,就先把水源開關關掉(一般是頂樓水塔出水閥、自來水總表開關或樓層開關閥關掉
用活動板手猜拆下,直接到店裡核相同口徑的開關閥
記得買止洩帶喔
建議順便買高壓軟管,一起把舊式可繞不銹鋼管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aoLaBa大,

您是不是遇到和我一樣的情形, Firefox不能貼圖??

大大, 謝謝
知道了怎樣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傳統水龍頭基本構造
拆一個給大家參考
下圖內外構造

有空給他做義工拆一次

网友:
這個....正確名稱應該叫三角閥,若可以的話還是買一個新的來換比較好,這東西用久了會因為生鏽讓流量變小,
一個幾十塊錢又可以用個十年以上。

网友:
高雄地區有水垢問題,流量會變小,閥會卡住,用力拆卸,閥桿就會斷裂.

楼主:
謝謝各位大的資料
沒找到水電行, 沒買到, 試試看這個方法, 清理, 加凡士林, 加膠片
居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