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更新了版本 樓主圖出不來!

楼主(2014-10-29):
論壇更新了版本  常常樓主圖出不來!f5 整理無效!
光世代 100M/40M 家中多台電腦皆如下,無法顯示,樓主圖出不來!

火狐:

火狐

火狐

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

网友A:
我也有遇到這種情形 , 不過重新再進一次 , 有時就正常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遇到這種情形 , 不過重新再進一次 , 有時就正常了 ~~

我可能住偏遠地區 系統....吃重鹹 !
不過現在 看似已正常 ,老大把他的私房x都拿出來了!
繼續觀察中....

网友:
自從論壇更新後,我一直都有這樣的現象,圖常出不來,不然就是很慢.

网友B:
剛剛我把memcache 改成APC,請問大家有無差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遇到這種情形 , 不過重新再進一次 , 有時就正常了 ~~

如果是偶爾出現,有可能是我在改程式或設定,另外因為新論壇大量使用雲端技術,只要其中有一接口較慢,整體速度就會受到影響。

网友:
我使用google chrome也有此情況(偶爾),發生時按更新(1次或需多次)才可正常顯示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偶爾出現,有可能是我在改程式或設定,另外因為新論壇大量使用雲端技術,只要其中有一接口較慢,整 ...

論壇普遍性的不出圖!

液晶顯示器:

痞酷美食 :

趣味貼圖:
未命名6 (中型).JPG -

网友C:
我剛剛測了一下, 好像只要從 論壇 (bbs.pigoo.com) 點選文章, 不出圖的機會很高!
從 最新回覆 點選文章進去, 不出圖的機會很小!

兩者最大差異是前者直接導引到最後回文的那一帖 (網址最後有#lastpost),
這時按 F5 也沒啥效果, 一樣轉轉轉.
但把網址最後的的#lastpost 刪掉, 讓其從第一帖出現, 圖片都能很快出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測了一下, 好像只要從 論壇 (bbs.pigoo.com) 點選文章, 不出圖的機會很高!
從 最新回覆 點選文章進去 ...

這個問題官網並沒有解釋是什麼原因,不過從字義看來這是跟最後一篇回覆有關,因為Discuz 有偽靜態的SEO,所以它會把帖子改成類似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xxxxx-1-1.html

因為還有緩存的問題,我們再注意一下它是不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自動把#lastpost轉成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官網並沒有解釋是什麼原因,不過從字義看來這是跟最後一篇回覆有關,因為Discuz 有偽靜態的SEO, ...

只要從論壇主頁面這裡點選進入的一定會直接跑到回文的最後那一帖! 指令加上(goto=lastpost#lastpost)

某些點評或評分提醒則會導引到特定篇! 網址指令後面加上(&page=1#pidxxxxxx)
至於從其它版區夜面點選進入的就會被導引到 /thread-xxxxx-1-1.html , 然後從開文樓主第一篇開始瀏覽

測試後發現第一種(論壇主頁面)最容易發生不出圖.
第二種(點評或評分提醒)則偶爾發生不出圖, 按一下F5就會回神過來.
第三種或從最新回覆點選進入(從第一篇開始瀏覽)很少遇到不出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剛我把memcache 改成APC,請問大家有無差別?

測試時間 AM 02:20 一樣有圖讀不出來的問題.
線上會員 - 166 人上線 - 9 會員(0 隱形), 157 訪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從論壇主頁面這裡點選進入的一定會直接跑到回文的最後那一帖! 指令加上(goto=lastpost#lastpost)

請參考上圖滑鼠的位置︰

在此論壇首頁點按的帖子一定是該版最新的,所以會加上lastpost,如果點選就會到最後一帖(最新頁),要是像你手動把lastpost取消,那應該就不是在最後一頁(最新頁),我也在想是不是在論壇按會把帖子從第一帖到最後一帖重新下載一次?我會再想想是什麼問題。

很謝謝你指出這個問題。

网友A:
比較奇怪的是 , 圖片並不是全部不出來 , 而是可能有某幾張没出來 ~~

目前還是有這種情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較奇怪的是 , 圖片並不是全部不出來 , 而是可能有某幾張没出來 ~~

目前還是有這種情形 !!

我有時按了幾次重新整理圖片也出不來(Google Chrome),改用IE就可以了,xp3系統.
但是平常我是以Google Chrome)在用,這就傷腦筋了.

网友B:
謝謝大家一直持續除錯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這邊也是會這樣。
從11樓lazy104所指的地方點入的話,因為是該版最新的回覆,所以網址列才會有lastpost,並自動移到最後回覆的地方......,大家想一想,例如這篇帖子第一帖有10張圖片,那會不會自動開啟這十張圖片?
答案是不會,因為論壇會啟動"開啟圖片延遲載入",這個功能是要因應頁面中的圖片在"瀏覽器的目前視窗時再載入",它可以降低瀏覽數很大的網站的伺服器負擔。
否則,只要同時較多人同意在看這種多圖片的帖子,我們的伺服器就要滿載了,只是當你把最後一篇往上移時,上面有圖片的地方就開始載入圖片,這時就發生圖片不載入的情形。
以這一篇為例,如果我看完最後一篇,而想再往上看時發生圖片不載入,通常我的做法都是按下圖滑鼠指的那裡,讓它從第一篇開始載入就可以了。

如果真要解決,那第一個方法就是關閉"開啟圖片延遲載入",讓會員點選時就全部下載圖片,但是這樣會加重多少伺服器的負載要經過測試。
不然就得等官方補丁,不過以我對Discuz 的認識,未來打了補丁或許會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通常打了新補丁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就是俗稱的越補越大洞。

大家看看用我說的方法是否能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謝謝大家一直持續除錯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這邊也是會這樣。
從11樓lazy104所指的地方點入的話,因為是該版 ...

初步測試是可以的, 看來的確是圖片延遲載入所造成的問題, 而且是貼圖越多越容易出狀況.
只要從第一篇開始載入就沒有這現象了.

老大用點擊路徑這方法比我在9樓提到把網址最後的的#lastpost 刪掉更為人性化, 讚!!!

更新:
多試幾次後發現偶爾需要多按一兩次才能順利全部出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步測試是可以的, 看來的確是圖片延遲載入所造成的問題, 而且是貼圖越多越容易出狀況.
只要從第一篇開始 ...

我昨天晚上曾經測試把"開啟圖片延遲載入"的功能關閉,的確是不會有這樣的情形,不過我們論壇有多張圖片的帖子不少,到底會增加多少負載就要試看看了。

网友B:
目前關閉圖片延遲載入功能,請大家測試圖片出不來的情形是否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關閉圖片延遲載入功能,請大家測試圖片出不來的情形是否有改善?

謝謝 ...

一早測試都可以順利出圖, 沒遇到轉圈圈的狀況!
有空會再多試試看~

网友:
說來也真奇怪!我發現關閉圖片延遲載入功能好像也沒什麼影響耶!
大家也可以從論壇最底下的資訊知道大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