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這是何種溫度感應器?

楼主(2014-10-29):
先進們請幫忙:

               小地的喜客咖啡機懷疑溫度控制出問題以下是我拆到的零件,請告知 這是何種元件哪裡可以買得到?

                感恩啊!!

綠色兩條線沒有極性!!

网友A:
阿乾兄,這個go來的資料:
http://www.conrad.com/ce/en/prod ... ure-Sensor-50-150-C
http://www.pollin.de/shop/downloads/D180003B.PDF
http://www.b-kainka.de/Daten/Sensor/kty10.pdf
http://mic.hit-karlsruhe.de/proj ... tursensor_KTY11.pdf

Features
• Temperature dependent resistor with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 Temperature range – 50 °C to + 150 °C (– 60 F to 300 F)
• Available in SMD or leaded or customized packages
• Linear output
• Excellent longterm stability
• Polarity independent due to symmetrical construction
• Fast response time
• Resistance tolerances (R25) of ± 3% or ± 1%

谷兄翻譯:
產品特點
•具有正溫度係數溫度電阻依賴
•溫度範圍 - 50°C至+150°C( - 60°F到300°F)
•提供SMD和含鉛或定制套餐
•線性輸出
•優異的長期穩定性
•極性無關,由於對稱結構
•快速的響應時間
•電阻公差為±3%或±1%(R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兄,這個go來的資料:
http://www.conrad.com/ce/en/product/153627/NXP-Semiconductors-KTY-10-6-KTY- ...

FAT0S大:
    感恩喔!!提供這麼寶貴的資料!! 英文好就是不一樣!!
    這樣看來我的溫度感測器是沒有壞!! 因為,長溫下 1978歐姆算是正常!!
    目屎拭拭(眼淚擦乾!)把他裝回去,另外找問題了!!

网友B:
感溫二極體,反向接法溫度越高電壓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溫二極體,反向接法溫度越高電壓越低

FM30T大:
   這個沒有極性,不是二極體!!

网友:
找到問題了嗎?

楼主:
感謝!! 溫度控制的問題經過確認,目前已經好了!!
只是我的 SAECO 喜克咖啡機還不能使用,熱水已經正常可以出來,但是充泡咖啡部分就沒動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