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驣37-c6 T-CON上的IC請教

楼主(2014-10-29):
普驣37-c6 T-CON上的IC Q302 25807 此IC測量是短路,請教各位大大其資料及要到哪裡買

Q302 25807 此IC測量是短路

网友A:
先看後端有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後端有短路嗎?

linshyu大; 後端沒有短路測量24.7K

補充內容 (2014-10-31 10:12 PM):
U801可能已經燒壞短路了

補充內容 (2014-10-31 10:16 PM):
U801可能已經燒壞短路了

网友A:
這顆從沒遇見壞過,所以也不知道這是哪元件?

由編號上頭看 Q : 代表是晶體類別。 EX : Transistor or mosfet

所以拆下它後簡單量這6隻腳的關係(先不管好壞)簡單抓關係 .... 要透過編號找規格我不建議#
再觀察板上這幾腳的關係(圖上反光不清楚) ?  及找出這幾腳相對板子連到哪去? 6隻腳應該很快
建議先找與VIN和GND關係較快
然後再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從沒遇見壞過,所以也不知道這是哪元件?

由編號上頭看 Q : 代表是晶體類別。 EX : Transistor or mosf ...

linshyu大;Q302  1,2,5,6腳是接GND , 4腳是VIN , 3腳還要查線

网友B:
位址板殺肉,上面有雙晶體IC相同的封裝
啥咪編號沒確認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址板殺肉,上面有雙晶體IC相同的封裝
啥咪編號沒確認過

唉呦不會取下亂弄浪費了

會拆扣府 值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shyu大;Q302  1,2,5,6腳是接GND , 4腳是VIN , 3腳還要查線

與我判斷愈來愈接近了。
你已提出關鍵訊息了。這應該是PCB上的關聯吧!

pin3是Gate
pin4是Source供應電源
那pin1256是Drain

自認沒錯!是N-ch or P-ch 請自行判讀。(不困難)
再次卻定原懷疑的故障零件,是否pin1234本來就導通。
以常態判定ds短路,所以pin4也和上4角短路了。若確定mos已掛,只要知道n-ch or -ch,然後著個so-8的4435替代就解了。(跳幾條細線再封住元件避免短/斷路。)

若無;恭喜你。這mos可能是好的。請用一般量測mos方法量一下就知道了。
這時的故障點懷疑是pin3的前端電路了。

以上 FYI , good luck

网友C:
好像之前有人問過發文者好像盧x佑有問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址板殺肉,上面有雙晶體IC相同的封裝
啥咪編號沒確認過

三太子大;殺肉一堆生意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與我判斷愈來愈接近了。
你已提出關鍵訊息了。這應該是PCB上的關聯吧!

linshyu大;有拆下測量 1.2.4.5.6.多是短路,跟3腳測量是雙向多是57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之前有人問過發文者好像盧x佑有問過

BEER;謝謝...來去找找看

网友A:
#8 上有打錯字。
把 中央的 p1234 改成 p1256 即可。

確定d-s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 上有打錯字。
把 中央的 p1234 改成 p1256 即可。

linshyu大;結論可用so-8的4435替代( 25807 pin3是Gate  pin4是Source供應電源  pin1256是Dra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shyu大;結論可用so-8的4435替代( 25807 pin3是Gate  pin4是Source供應電源  pin1256是Drain)

是的。沒錯!

假若pin3的源頭沒壞,4435裝上後就正常了。
不然要往回查pin3的pulse由哪顆chip  out , 是這腳輸出迴路異常,還是該說出pin以短路或開路。
(也有可能是該chip完全沒動作或已啟動保護了。

要找哪神秘chip是哪顆有何功能,就略之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沒錯!

假若pin3的源頭沒壞,4435裝上後就正常了。

linshyu大;感謝你的執導 ,再請教如何判讀是P-ch or N -ch 因IC已經短路

网友:
OK , 無法直接提供資訊。 我沒有這片T-CON板子。

請再次提供,Q302 上方的 U801是哪一晶片? 先查腳位定義再找和Q302關係。或許就明聊了

网友A:
剛想一下,要確定一件事情。
Q302 板子上的 pin1256 是接地呢還是連到哪去? 請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想一下,要確定一件事情。
Q302 板子上的 pin1256 是接地呢還是連到哪去? 請找一下 ...

pin1256 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想一下,要確定一件事情。
Q302 板子上的 pin1256 是接地呢還是連到哪去? 請找一下 ...

linshyu大; pin1256 是接地 , U801是BD8166EFB

補充內容 (2014-10-31 09:50 PM):
更正U801是BD8166EFV

楼主:
請有此塊T-CON板子的大大, 幫忙測量Q302是P-ch or N -ch ...謝謝

网友:
應該不對! 不該為零,由設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shyu大; pin1256 是接地 , U801是BD8166EFB

問題再繼續燒到U801了
查pin5 pin29 pin36是否短路!

u302應有一腳接到這ic

网友D:
國外網上有一篇前半段也是問類似的, 參考看看.
http://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35232

网友:
如下圖所示 :

最有可能連到 pin5 ( 當然5,29,36三腳內有可能是連再一起) 或是說已經燒壞短路了。

网友:
藍線是預估的VIN走線
紅線已知power in , 紫色也是預估的。
u801那三點阻值不該為0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有此塊T-CON板子的大大, 幫忙測量Q302是P-ch or N -ch ...謝謝

是 N-ch 還是 P-ch ?

#8 不是已經回答了嗎? 已經提示過了~~~~~~~

不然就看VIN是進入D或S不就是答案了嗎?

<< 2大提示 >>

网友:
Q302  12456------12V     3-----4.5V   電壓若下降可能U801故障

楼主:
Q302 1.2.5.6腳及U801 5.29.36腳側量是短路
Q302 4腳接B301再到F1 12V
Q302 3腳接背面R330/47K再回到4腳

補充內容 (2014-10-31 09:41 PM):
U801可能已經燒壞短路了

補充內容 (2014-10-31 09:47 PM):
http://rohmfs.rohm.com/en/produc ... tem/bd8166efv-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國外網上有一篇前半段也是問類似的, 參考看看.
http://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35232 ...

lazy104大;謝謝..要註冊時到驗證碼 卡關

補充內容 (2014-10-31 09:12 PM):
已完成註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