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8991 NX6600-TD256E 零件詢問

楼主(2014-10-29):
MS-8991 NX6600-TD256E 背面右 L812 詢問

MS-8991 NX6600-TD256E 背面右 L812 詢問

請問各位先進可以幫我看一下圖背面左方有個 L812 該零件的規格

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
這個是抗幹線干擾的
現今的數位電路01分明 只要用的傳導線不要太差 應該是可以不用管那個破裂的   除非裡面的線斷了

他的名子叫做共模電感  在抗EMI時很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226992707

楼主:
謝謝兩位大大回覆

之前顯卡有信號輸出, 但是會有紅色條紋, 感覺好像是顯示記憶體的問題, 但是現在都無信號輸出了

因本人不是電子科, 若是要量測信號, 本人才疏學淺, 頂多只會更換外表看到損壞的

因是公司用的顯卡, 我就不修了

网友:
可直接短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