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91EL2顯示器待機無燈號

楼主(2014-10-29):
這台捧來已經被剝殼,省工了

外觀

四顆觸控鍵,待機指示燈也無燈號

主板12VDC IN,電容上測得12V、5V,元件都是SMD,如何查不會了

這應該是LED點燈恆流模組

恆流模組下方是觸控開關板,第一次賭著這款~

無待機燈號、搏無杯!安抓查咧
嘉芬求神人指點~

网友A:
我也搏無杯, 只好在網路上找找線路圖供參考看看
PHILIPS 191EL2SB.pdf (1.47 MB, 下載次數: 72)

网友B:
呵呵...此機型我也還沒遇到說~~

不過看起來應該昇壓模組故障了...靜待三太子報名牌囉!!

网友C:
燈等燈等..小尺寸不玩了.沒玩過此機
維修不變定綠..先斷面板排線.衡流板線路
先檢查...是否正常
一個一個區快慢慢判定檢查
省工

网友B:
有線路圖與 Layout 可以看耶...三太子應該 58分內就可完修囉!!

第五、六頁 CN401... 您的 3V3應該不見了(U701/U702 co-lay)...

网友D:
是啊~
大師被低級的機器給玩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搏無杯, 只好在網路上找找線路圖供參考看看

感謝優閒~
功夫醜都要給她退修說
哩割雨狼一咧機會練習,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此機型我也還沒遇到說~~

不過看起來應該昇壓模組故障了...靜待三太子報名牌囉!!

通電待機,電功5W即轉0.00W
似乎是啟動程序沒完成,待機燈號都馬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等燈等..小尺寸不玩了.沒玩過此機
維修不變定綠..先斷面板排線.衡流板線路
先檢查...是否正常

感謝皮久大神蒞臨指導~
斷面板、斷衡流,VCC、VDD都很健康說
不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線路圖與 Layout 可以看耶...三太子應該 58分內就可完修囉!!

第五、六頁 CN401... 您的 3V3應該 ...

電表測試..雙色LED 黃、白燈正常

發現觸鍵板R006不見了,呵呵!沒它,琥珀燈怎麼會亮
糊一顆150 OHM,打算5分8秒完修
啃! 功夫醜,插電還是無燈號

這位同學! 請翻到第十頁
測得的電壓標示如下圖,
港貢U001 IC或是MCU的SCL、SDA派去

啊有沒跳過按鍵板,短接啟動顯示器的僻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
大師被低級的機器給玩弄了~

八年前出品的過時機器,查修真是浪費時間說~

网友:
太子大~AD線路有無短路~印象中之前有遇過這塊板子短路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八年前出品的過時機器,查修真是浪費時間說~

這台有8年了嗎?
LED的ㄋ…???
這塊主板許多品牌共用,
第一次遇到,也是讓它給唬弄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有8年了嗎?
LED的ㄋ…???
這塊主板許多品牌共用,

膠框下,左右各一張銘牌
另一張有看到96年,不知是1996還是民國96?

啃! 哩這咧老前輩還不趕快報明牌過來
讓美眉知道三太子比伊ㄤ有過人之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膠框下,左右各一張銘牌
另一張有看到96年,不知是1996還是民國96?

你好 ! 請問他的程序是不是先給屏供電信號,然後再反饋信號給IC801,然後完成開機動作 ! 對嗎 ? ˇ

不好意思,新手看不太懂圖紙,請指導。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膠框下,左右各一張銘牌
另一張有看到96年,不知是1996還是民國96?

不知三太子此機下否完修了可否來個實例教學一下,讓我們也能跟隨你的腳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三太子此機下否完修了可否來個實例教學一下,讓我們也能跟隨你的腳步走 ...

還在尋覓主板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還在尋覓主板中.......

這都冠捷代工  如果dc to dc 只都正常 那有可能主晶片升天  你把 晶片上的散熱片小心取下 調他的資料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都冠捷代工  如果dc to dc 只都正常 那有可能主晶片升天  你把 晶片上的散熱片小心取下 調他的資料查下 ...

感謝智哥! 遙控器到手

這幾天阿志要是找不到主板來試
打算俗賣一台顯示器換這台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三太子此機下否完修了可否來個實例教學一下,讓我們也能跟隨你的腳步走 ...

這隻派叢,浪費時間,退修了說~
以後渡到這款,要換板卡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