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哪有賣這零件? 邏輯板上Connector 編號 JAE

楼主(2014-10-29):
拆 LVDS Cable時不慎,弄壞了接頭。

這是常見的 JAE 30pin Connector ,有些規格書上市標  FI-X30SSL-HF(JAE) or compatible (應還有不同相容規格品)
平常不常壞,要用時找不到。手頭尚無廢板可拆@都是良品   先在此詢問一下各位先進。

感謝先。

网友:
如果找不到這種接頭,t-con這端也可以考慮用細絞線,直接焊接在板上。

楼主:
哈!謝謝,這招有想過;但眼力不好放棄了。
找了半天只找到50pin的,若真沒有只好拆不常用板子的先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161390564

http://tw.taobao.com/search/search.htm?q=lvds%20 ...

非常感謝您!
真的真的找到了,我有下關鍵字LVDS 確沒翻到這筆資料。
其實相容名稱還不少。
再次謝謝。

网友B:
我有一片T420HW02 V0 ,這是BENQ SH4242的邏輯板,如果你可以用,我寄過去送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T420HW02 V0 ,這是BENQ SH4242的邏輯板,如果你可以用,我寄過去送給你。

超級感謝~ 我已拆下新板子的CONNECTOR 還沒焊上,想了好久才決定拆那一片... 有機會再找零件補回了。

首先,這片是hw的所以接頭是 51pin的,不符所需。還是謝謝熱心
這片板子很熱門中,是何問題? 可以修好呀! 除非有斷線短路...等嚴重問題!才棄修。

晚上有空再拍好/壞 JAE連接器&焊上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