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雙槽洗衣機 洗衣機馬達的問題 WP-999Q

楼主(2014-10-30):
請教各位先進~今天維修一台 LG雙槽洗衣機 (照片後補)

脫水馬達正常可使用

洗衣馬達部分無法旋轉啟動
它的電容42/10uf

請問此款電容器是否有兩個容量呢? 42 跟 10

因為跑了好幾間電子材料都沒有此款 都只有單一固定30 40 50等等以此類推

故障情形 洗衣機 感覺起動不起來 要用手去推才會選轉 如果斷電再啟動就不動了 還是要再用手去推

洗衣機的部分電容有更換到40uf但是還是需要手去推

請問問題點出在哪裡呢? 該不會是軸受部分有問題??

只要用手推啟動的話 正轉3圈 反轉三圈都 OK

网友:
星哥~ (照片後補)...已經11天了也沒還補說...
電容42/10uf的有可能是3PIN的也可能是4PIN的
買不到一模一樣的電容沒關係
只要耐電壓相同,或是更高都可以代用的啊
買1個42uf和1個10uf的,照原來的線路接回去
當然原先壞的電容不要再接上去囉...

您可以先用電錶先確定一下電路
用電容錶再確定一下電容的有效值啊!

网友:
不材碰到的都是一顆電容4條線,兩條洗衣 兩條脫水  ,有碰到脫水的壞了,洗衣的還很健康

楼主:
忘記補充了~軸心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