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 LG LX-E330A 床頭音響的軟排線

楼主(2014-10-30):
尋找 LG LX-E330A 床頭音響的軟排線,20pin  & 23pin  &  13pin, 露拍買到0.5mm 26pin軟排,結果太密了,LG服務站不外賣零件,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
有看過了,只是變太短,插接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看過了,只是變太短,插接不到

沒看完吧!
剪掉那pin頭5mm ,重作pin頭。

网友:
電子材料行有賣Y
再不行買25~30pin軟排來修改
看一下
軟排線的維修...必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53649-1-1.html

网友:
露拍買到0.5mm 26pin軟排,結果太密了
買零件前要先看清楚規格. (0.5mm or 1.0mm or others)

楼主:
有跟賣家詢問了,但都答非所問,只好自己量,結果還是錯(可能是客製規格),原廠又不外賣零件,傷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