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想DIY做電子負載?

楼主(2014-10-30):
一般修好跟電源有關的東西都希望能做負載測試,或者設計電路也會用到,負載有的人會用燈泡、功率電阻等等代替,例如你想要某12V電源輸出4A,那你得準備3Ω的功率電阻,若是要1.2A就要準備10Ω功率電阻,也就是要規格越多就得準備越多的功率電阻,而電子負載是用電子電路組成,跟上述假負載比起來的好處,你可以想像成是可以調整大小電阻值的功率電阻。

市售的電子負載價錢不是很便宜,但是基本電路不複雜,如果去掉高貴的外殼與花俏的數位介面,那其實比電源供應器還簡單,只要稍懂電子基礎,製作的成功率很大。

网友:
老大要教  我想學著做

网友A:
1. 功率電阻串並聯.
2. 功率電晶體.
3. 功率Mosfet.
4. 其它.

网友B:
老大要做電子負載套件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功率電阻串並聯.
2. 功率電晶體.
3. 功率Mosfet.

1就不叫電子負載了。
2或3都可以。
其它是指什麼?燈泡?

网友C:
如果能夠有實驗電源、電池充電與電子負載三合一的功能更好,三者的電路架構與用料都是差不多,一機多用節省空間與金錢。
再有數位控制、數值輸出與遙控設定的功能會更加的理想,用 PC 就能控制與監視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要做電子負載套件出來嗎?

這個要電路板,如果多人想做,那就考慮設計電路板,如果很少人要做,那就比較麻煩了。
要不要做套件都可以,有的人手上有些零件,那他買套件也浪費,散熱器買新的很貴,或許有的人手上就有合用的拆機品,當然也有人住在很偏遠地區,要買零件很困難,那他買套件或許最方便。
做套件也有些問題,零件的品質價格差很多,例如IRFP460,從品牌、真偽都是影響價差,還記得我說過的BOURNS 3590S嗎?真偽品的價錢也很大,有的人會想便宜就好,有的人會想自己用的就用好一點,所以很難取捨,好做的話當然就是自己去買。

我也沒做過這種生意,也不知道那一種較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夠有實驗電源、電池充電與電子負載三合一的功能更好,三者的電路架構與用料都是差不多,一機多用節省 ...

我們唯一不可能做的就是外箱,這要開模還得了,大家只能買"公箱"或利用手邊的東西改裝,想未來擴充功能就買大一些的。
至於要不要數位界面我們可以先看製作的人數,很多人需要就來增加這個功能,反正電路是自己的,要怎麼擴充功能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唯一不可能做的就是外箱,這要開模還得了,大家只能買"公箱"或利用手邊的東西改裝,想未來擴充功能就 ...

多花點心思將功能與規格制定出來,剩下的電路就水到渠成了。
可以將類比與數位分成兩個部分甚至兩塊電路板,有需要的就做數位式,少用的人就做類比式,自由彈性選擇。
剛開始想多一點,以後的擴充空間就會多一點,跟人家一樣實在是不好玩。

我看好數位式,因為產線上需求比較多。

网友D:
有沒有我可以幫上的n_131|
現階段先討論雛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我可以幫上的
現階段先討論雛型吧

我是想比較多人有興趣再決定做吧!如果比較少人有興趣,那再想別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就不叫電子負載了。
2或3都可以。
其它是指什麼?燈泡?

因為用電阻做串並聯,不能稱為電子負載,所以電阻就不叫電子零件? ...  ...

用電阻做串並聯,簡單的可以用開關做切換,或者以Relay做切換,或者以開關加Relay做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用電阻做串並聯,不能稱為電子負載,所以電阻就不叫電子零件? ...  ...

用電阻做串並 ...

版大就喜歡抬槓.......

网友:
電子負載
1.線性/PWM 控制
2.電壓/電流顯示
3.控制介面
4.最低負載電壓
最低負載電壓決定在負載電阻的阻值
假設電阻一(1歐姆25瓦)
要使電阻滿功率25瓦,最低電壓至少要5V
電阻二(0.1歐姆25瓦),最低電壓只要1.6V

一般做簡單的電子負載
一顆OPA+電晶體+水泥電阻,就可以完成了

電子負載的大多數功率都在 電晶體 上面
除非將負載電阻的阻值增大,讓功率平均分攤
否則電晶體很容易掛

网友:
不曉得難度高不高,很想做一組來玩~~
Dave+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网友E:
嗯~雖然覺得我用到的機會可能不多
但還是想要有一台可以玩玩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雖然覺得我用到的機會可能不多
但還是想要有一台可以玩玩看

先做箭耙畫好圈圈,再做箭來射.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 (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网友:
唉呀,前二天才把圖送出去打樣,某內地論壇的M8V6貼片版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 (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barbar+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barbar+1
chao0314 +1

网友:
再推一下!!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barbar+1
chao0314 +1
su_fei +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barbar+1
chao0314 +1
su_fei +1
hibiki+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barbar+1
chao0314 +1
su_fei +1
hibiki+1
ysniwo+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barbar+1
chao0314 +1
su_fei +1
hibiki+1
ysniwo+1
jason1204 +1 支持一下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barbar+1
chao0314 +1
su_fei +1
hibiki+1
ysniwo+1
jason1204 +1 支持一下
L120   +1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barbar+1
chao0314 +1
su_fei +1
hibiki+1
ysniwo+1
jason1204 +1 支持一下
L120   +1
thiefwen +1 最近忙終身大事少上線~~~

网友:
Dave+1
a3loris+1 (數位式)
LOKU +1
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脫氧核醣核酸+1
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雄爸爸+1
lazy104 +1
allen388399 +1
eson0724+1
creekse+1
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barbar+1
chao0314 +1
su_fei +1
hibiki+1
ysniwo+1
jason1204 +1 支持一下
L120   +1
thiefwen +1 最近忙終身大事少上線~~~
過客  +1

网友:
不會很貴的話也想來一台,順便加個編號...

1.Dave+1
2.a3loris+1 (數位式)
3.LOKU +1
4.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5.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6.脫氧核醣核酸+1
7.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8.雄爸爸+1
9.lazy104 +1
10.allen388399 +1
11.eson0724+1
12.creekse+1
13.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14.barbar+1
15.chao0314 +1
16.su_fei +1
17.hibiki+1
18.ysniwo+1
19.jason1204 +1 支持一下
22.L120   +1
23.thiefwen +1 最近忙終身大事少上線~~~
24.過客  +1
25.itsuppli  +1

网友:
1.Dave+1
2.a3loris+1 (數位式)
3.LOKU +1
4.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5.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6.脫氧核醣核酸+1
7.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8.雄爸爸+1
9.lazy104 +1
10.allen388399 +1
11.eson0724+1
12.creekse+1
13.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14.barbar+1
15.chao0314 +1
16.su_fei +1
17.hibiki+1
18.ysniwo+1
19.jason1204 +1 支持一下
22.L120   +1
23.thiefwen +1 最近忙終身大事少上線~~~
24.過客  +1
25.itsuppli  +1
26.Tone +1 個人認為應該單晶片+LCD或LED顯示+功率晶體/relay等等

网友:
1.Dave+1
2.a3loris+1 (數位式)
3.LOKU +1
4.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5.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6.脫氧核醣核酸+1
7.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8.雄爸爸+1
9.lazy104 +1
10.allen388399 +1
11.eson0724+1
12.creekse+1
13.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14.barbar+1
15.chao0314 +1
16.su_fei +1
17.hibiki+1
18.ysniwo+1
19.jason1204 +1 支持一下
22.L120   +1
23.thiefwen +1 最近忙終身大事少上線~~~
24.過客  +1
25.itsuppli  +1
26.Tone +1 個人認為應該單晶片+LCD或LED顯示+功率晶體/relay等等
27mfdcf +1有顯示的

网友:
1.Dave+1
2.a3loris+1 (數位式)
3.LOKU +1
4.tony6605 +1 (超有興趣 可說是朝思暮想了...中古一台不便宜)
5.cnpan +1(功能模組板 後繼可以接 stm 8, stm32 控制介面及連線模組擴充)
6.脫氧核醣核酸+1
7.專炸元件+1(如果有需要零件跟我說我有一家跟我很好的電子行)(例外如果需要Beta版試做我也OK)
8.雄爸爸+1
9.lazy104 +1
10.allen388399 +1
11.eson0724+1
12.creekse+1
13.PHILIPS980 +1 不專業的也想來插一腳
14.barbar+1
15.chao0314 +1
16.su_fei +1
17.hibiki+1
18.ysniwo+1
19.jason1204 +1 支持一下
22.L120   +1
23.thiefwen +1 最近忙終身大事少上線~~~
24.過客  +1
25.itsuppli  +1
26.Tone +1 個人認為應該單晶片+LCD或LED顯示+功率晶體/relay等等
27mfdcf +1有顯示的
28. kyliao +1      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