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正常, 無法啟動負載, 該如何處置??

楼主(2014-10-30):
附圖為二種不同類型之電源供應器, 其異常狀況相同, 所有輸出電壓正常, 但無法驅動後級負載,

驅動時, 電壓也沒有降低的狀況,

測過輸出電流, 其值小於標定之電流值30%以下, 換過二次側電容及一次側PWM IC均無法改善,

前輩們, 是否有遇過? 該朝那查起呢?

网友A:
所有輸出電壓正常, 但無法驅動後級負載,

驅動時, 電壓也沒有降低的狀況

這個邏輯我不懂ㄝ?????   就字面來看  這變壓器沒壞阿?????

网友B:
我猜是PWM附近的小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輸出電壓正常, 但無法驅動後級負載,

驅動時, 電壓也沒有降低的狀況

沒有電流輸出

网友C:
PWM  IC   上電檢查個腳位電壓有沒有在Data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PWM附近的小電容

這部份已有更換過, 狀況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  IC   上電檢查個腳位電壓有沒有在Data範圍內

只有部份腳位有作確認, 有空再全部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輸出電壓正常, 但無法驅動後級負載,

驅動時, 電壓也沒有降低的狀況

輸出24V, 接上負載測試也是24V, 但負載端就是沒有動作,

同型同款的電源供應器接上同一個負載, 負載端動作正常

网友D:
要不要先串接電流檔,看看正常那顆吃多少電流,NG這顆又送出了多少?
確認一下負載力是不是不足?
最不想看到的狀況是接觸不良或線斷了,那就白忙一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輸出24V, 接上負載測試也是24V, 但負載端就是沒有動作,

同型同款的電源供應器接上同一個負載, 負載端動 ...

能否說明一下後極負載的接法, 最好給個照片.
仔細看您的電源供應器圖片應該不是純24V輸出, 還有其它電壓及控制線~~

网友F:
電壓正常應該是指輕載或空載吧?輸出電流不足接上負載一定會掉電壓,除非類似 LCD 電視這類負載,待機狀態吃電很小所以電壓正常,POWER ON 時吃電流大電壓降低,導致復歸又回復到待機狀態,很容易誤判電壓都沒變。

所以檢測電源供應器最好用線性阻抗當負載,如大功率電阻,加載之後再以示波器觀測各點波形,這樣比較容易找到答案。

本案例疑似一次側高壓濾波電容衰退或限流電阻阻值變大,可朝此方向檢查看看。

网友G:
查修電路千萬不要只使用"數位電表"
論壇內很多人都是"數位""指針"兩種都有
更甚至有些人只使用指針式電表在查修的

网友:
應該有一組 p.g 訊號異常吧 !!

有電壓無法動作 , 又無壓降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先串接電流檔,看看正常那顆吃多少電流,NG這顆又送出了多少?
確認一下負載力是不是不足?
最不想看到的 ...

有使用鈎錶測過, 輸出電流比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說明一下後極負載的接法, 最好給個照片.
仔細看您的電源供應器圖片應該不是純24V輸出, 還有其它電壓 ...

附圖為二款電源供應器, 一款為PC用, 另一款為機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壓正常應該是指輕載或空載吧?輸出電流不足接上負載一定會掉電壓,除非類似 LCD 電視這類負載,待機狀態 ...

謝謝前輩, 我會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修電路千萬不要只使用"數位電表"
論壇內很多人都是"數位""指針"兩種都有
更甚至有些人只使用指針式電表在 ...

謝謝前輩, 我會注意這個現象

网友H:
藉這主題,詢問一下維修思維
我有一台700W啟動後空載各路電壓皆正常
但只要接上硬碟,5V會掉到4.5,3.3V會掉到3.1
測量該線路都是如此,並且硬碟無法啟動,但測其他串連線路
又是正常電壓,硬碟確定是好的,我有用備用電源測過

電容也全數更換,還是發生這問題,希望各好手能否提供一些維修思維

楼主:
引用 网友H:
藉這主題,詢問一下維修思維
我有一台700W啟動後空載各路電壓皆正常
但只要接上硬碟,5V會掉到4.5,3.3V會掉到 ...

我遇過這個情形, 你可作參考

換過電容是二次側端嗎??

一次側電容, MOS, PWM IC
二次側Zener, IC(431)
以上...

网友:
建議先將所有電容全數換掉...
不要部分換,這樣最快

若還是不行的話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PC817      PC123   更換試試看...

网友:
半橋式LLC諧振數位電源供應器的主變壓器一次端會串聯一顆諧振電容(耐高壓的塑料電容),檢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