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LM-37V37 黑亮屏及背光熄滅

楼主(2014-10-30):
這台送來,有兩個毛病,一個毛病抵一箱咪嚕
1. 開機綠燈,有聲、黑亮屏
2. 5~30分鐘,背光會熄滅、仍然有聲

簡單貢:背光熄滅,更換電源板24V 1000U/35V兩顆為一顆2200U/35V

黑亮屏: T-CON LC370WX4-SLA1屏壓有12V,進入U7 RT8901升壓模組後,第一腳VGHM 0V
更換U7 第二腳VGH就有22.9V

搞定!

開兩工,無垢工!

网友:
8901好像是這台的通病

网友A:
RT8901  他阿~~看到他就是兇手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901  他阿~~看到他就是兇手瞜

啃! 運氣若是醜,換新RT8901,VGH馬是0V說~
周遭電阻、電容都OK,不會了
傑克有沒僻步呀~

网友B:
這次要兩天,下一次就不用一小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次要兩天,下一次就不用一小時了。

九枯老弟,弄兩天
呵呵! 您好強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啃! 運氣若是醜,換新RT8901,VGH馬是0V說~
周遭電阻、電容都OK,不會了
傑克有沒僻步呀~

這張圖不知對三太子有沒有幫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啃! 運氣若是醜,換新RT8901,VGH馬是0V說~
周遭電阻、電容都OK,不會了
傑克有沒僻步呀~

RT8901你現在這塊  有輸入2X V嗎?  如沒有要往前追  為什麼VGH沒電壓  要有IN才有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張圖不知對三太子有沒有幫助

感謝~
呵呵! 三太子的程度,看了! 馬是袂嘯

网友D:
三太子的第一次,舞蛋工,給我這肉腳要蛋烈拜也搞不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呵呵! 三太子的程度,看了! 馬是袂嘯

如果懶得查,碰運氣換換看TPS65161(看起來好像PIN4,5沒送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901你現在這塊  有輸入2X V嗎?  如沒有要往前追  為什麼VGH沒電壓  要有IN才有OUT ...

找沒RT8901的規格書
都把它當作12V升壓24V的INVERTER說~
不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的第一次,舞蛋工,給我這肉腳要蛋烈拜也搞不定!

呵呵! 三太子都馬碰運氣亂搞
電視完修都被領回,這片 LC370WX4-SLA1還沒搞定
沒救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懶得查,碰運氣換換看TPS65161(看起來好像PIN4,5沒送出來)

不是懶,是根本沒概念
感謝提醒,原來TPS65161 BIAS POWER SUPPLY FOR TV AND MONITOR TFT LCD PANELS
是面板四組電壓的來源
OK~ 殺看看有沒 TPS65161

网友C:
不知三太子殺肉換上了嗎?
之前叫你直接換TPS65161有點太衝動,應該確定一下各PIN狀況
附上各PIN功能說明給你參考一下(酷哥翻的,稍加修飾)
正電荷泵             VGH            約 +26V
負電荷泵             VGL            約 -5V
升壓轉換器     VS            約 +18V
降壓轉換器     Vlogic            +3.3V

SUP 8 I
這是正電荷泵(VGH)驅動器的輸入電源引腳,可以連接到輸入電源Vin或主升壓轉換器(VS)的輸出,
主要取決於所需VGH的輸出電壓和電荷泵的級數。

FREQ 12 I
頻率調節引腳。該引腳可設置開關頻率,邏輯電平為低=500 kHz,高=750 kHz。

VINB 20, 21 I
降壓轉換器(Vlogic)輸入電壓引腳。

AVIN 22 I
此IC的類比輸入電壓引腳。這個輸入電壓給裝置中的類比電路,並應接在1-μF的電容到地,以得到良好的濾波。

EN1 16 I
這是降壓轉換器(Vlogic)和負電荷泵(VGL)的Enable引腳。
當該引腳被拉高,降壓轉換器(Vlogic)啟動之後,並且通過DLY1設定一個延遲時間,負電荷泵(VGL)才出現。
該引腳必須接,不能懸空。邏輯高電平Enable器件和邏輯低電平Disable器件。

EN2 9 I
EN2是升壓轉換器(VS)和正電荷泵(VGH)Enable引腳。升壓轉換器(VS)啟動僅能在EN1=高Enable降壓轉換器(Vlogic)啟動之後。
當該引腳被拉高,在降壓轉換器(Vlogic)的調整和DLY2設置延遲時間過了之後,升壓轉換器(VS)和正電荷泵(VGH)才啟動。
該引腳必須被接,不能懸空。邏輯高電平Enable器件和邏輯低電平Disable器件。

DRVN 11 O
負電荷泵(VGL)的驅動引腳。

FBN 13 I
負電荷泵(VGL)反饋引腳。

REF 24 O
內部基準電壓通常為1.213 V

PGND 6, 7
電源地

SS 28 O
軟啟動,該引腳可設置升壓轉換器(VS)的軟啟動時間.通常需要連接一個22 nF的電容到地來設定軟啟動時間。

DLY1 25 O
此引腳連接電容到GND,降壓轉換器(Vlogic)輸出高電平時,允許設置VGL啟動的延遲時間。

DLY2 26 O
此引腳連接電容到GND,降壓轉換器(Vlogic)輸出高電平時,允許設置升壓轉換器(VS)和正電荷泵(VGH)啟動的延遲時間。

COMP 2
這是升壓轉換器(VS)補償引腳。通常連接一個小電容,如果有需要就連接一個電阻到該引腳。

FBB 15 I
降壓轉換器(Vlogic)的反饋引腳

NC 19
Not connected

SWB 18 O
降壓轉換器(Vlogic)開關(S)的輸出引腳

BOOT 17 I
降壓轉換器(Vlogic)的N通道MOSFET的柵極驅動電壓。連接電容從SWB到這個引腳。

FBP 14 I
正電荷泵(VGH)反饋引腳。

DRP 10 O
正電荷泵(VGH)的驅動引腳。

GD 27
這是可用於控制外部MOSFET開關柵極驅動的引腳,以提供VS或VGH輸入到輸出的隔離。
在電路圖SHEET的末尾可看到,GD是漏極開路輸出和只要升壓轉換器是在其標稱穩壓輸出電壓的8%時被鎖存在低電位。
當EN2輸入電壓在低時,GD變高阻抗。

GND 23
類比地

OS 3 I
輸出檢測引腳。這引腳連接到內部整流器開關和過電壓保護比較器。
該引腳需要連接到升壓轉換器(VS)的輸出,並且不能連接到任何其他電壓節點。
OS引腳連接470 nF電容到GND,以避免噪聲耦合到該引腳。
OS腳的PCB走線要寬,因為它傳導大電流。

FB 1 I
升壓轉換器(VS)的反饋引腳。

SW 4, 5 I
升壓轉換器(VS)的開關(D)引腳。

PowerPAD
PowerPad需要連接並焊接到電源接地(P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三太子殺肉換上了嗎?
之前叫你直接換TPS65161有點太衝動,應該確定一下各PIN狀況
附上各PIN功能說明給你 ...

功夫醜! 還有其它電視在排隊說~
TPS65161 還在尋覓中

啃! 這哪是指導,根本就是教學文獻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夫醜! 還有其它電視在排隊說~
TPS65161 還在尋覓中

說是指導三太子維修,對我來說真是太沉重了!!
只是單純想說提供一些資料讓三太子把問題點找出來,給他完修
再把維修案例普渡眾生,提攜後進.

因為你這片現象看起來像是TPS65161沒上工(看到的10-VGH應該是VIN過來的),
到底是它生病了? 還是別人牽拖不讓它出門?要問一問(量一量)才知道.

講到教學文獻,這邊有網上節錄的一些資料,再提供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沒RT8901的規格書
都把它當作12V升壓24V的INVERTER說~
不會了~

RT8901解密,類似功能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8901解密,類似功能IC

讚讚讚!
EC8011 (RT8901) 40V GPM (Gate Pulse Modulator)
裡面提到的Timing Controller就是俗稱的 T-CON
三太子到現在還是不懂時序控制
http://www.tli.co.kr/taipei/addo ... &bbs_id=product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