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朋友可提供 華碩X53SC Bios嗎[已完修]

楼主(2014-10-30):
筆電型號: ASUS X53SC

故障狀況: 有過電無畫面

處理過程: 測量各電感都有電壓.於是決定先拆下BIOS做更新.但都找不到完整的 X53SC bios .只找到一個X53SJ.就先試試看. 刷完後.很幸運可以開機了.於是就上華碩官網下載 X53SC bios來做更新. 更新後.接著開始測試機器.但發現有線網路無法使用.檢查裝置管理員發現網路卡有驚嘆號.經手動改MAC 位置.也是無效.故 求助X53SC完整 4MB的Bios  謝謝

不曉得為什麼 無法插入圖片.因為看不到"瀏覽"

補充內容 (2014-10-31 04:25 PM):
補充--感謝獅子魚大提供Bios 目前更新過已解決.也請板主幫忙修改標題.阿水大.謝謝

网友A:
如果是MAC的話可以使用這套軟體
BT
用USB開機在純DOS下 下去修改 MAC位址在記憶體座上面12碼的貼紙

X53SC 應該跟k53sc是一樣的
也是要看版子上面是多少版的bios才能正常作用
看一下記憶體座那貼紙版號是多少

這是K53SC的BIOS
K53SC-K53SV REV3.0 I5(2410M).0 I5(2410M).rar (1.56 MB, 下載次數: 27)

网友B:
試試編輯框右邊純文字方格把打勾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編輯框右邊純文字方格把打勾取消。

謝謝老大.下次我再試試

10分鐘後補充:使用google瀏覽器就行了.(但是以前使用IE是正常的.會不會最近有改版面後與我的IE8有部份沖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AC的話可以使用這套軟體
BT
用USB開機在純DOS下 下去修改 MAC位址在記憶體座上面12碼的貼紙

獅子魚大.謝謝你提供Bios.記憶體插槽上的標籤如附圖.請問要如何辨識與之相對應的Bios.感謝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謝謝你提供Bios.記憶體插槽上的標籤如附圖.請問要如何辨識與之相對應的Bios.感謝你

第一張是MAC的12碼
照的圖也看不到機型
可以先用BT那套下去修改MAC沒有驚嘆號應該就OK了

主機板版本號碼要拆機才看得到
機型在記憶體座那裡可能也要拆機才看得到
有的可以不用拆機就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是MAC的12碼
照的圖也看不到機型
可以先用BT那套下去修改MAC沒有驚嘆號應該就OK了

感謝你.我來試試看

補充內容 (2014-10-31 04:27 PM):
獅子魚大.使用K53sc就可以了.感謝你

网友:
如果要用燒的這板有點麻煩喔,版號應該是K53SV 您看看是不是,而且有分版本2.1 3.0 3.1 還分了顯示記憶體多少MB 還有顆粒幾顆

网友:
不好意思沒看到已經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