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電視色彩不對

楼主(2014-10-30):
觀看時色彩

請各位先進能指導是那裡故障,謝謝!

网友:
看一下第2張圖中...R701  是否 焊接不良  ..
搖一搖電路板.看會不會突然正常.又不正常--仔細檢查.先補焊
如果沒改善..請動用三用電表..量電壓.

网友:
缺綠色G
也有可能CRT管不良
量一下R G B 電壓

网友:
看你管座圖,這台是新力的吧!年代久遠,很有可能是影象管退化,(三色輸出電壓,量看看)個人愚見,僅供參考,謝謝

网友:
CRT退化機率百分之85%  這台看快20年了  差不多摟!!!

网友:
請量一下KG電壓,因該是CRT退化了。

网友:
請於標題內說明廠牌型號,方便資料搜索查詢.
若無法修改亦請使用"補充" 加入相關資料. 感謝!

网友:
查#11#KG點的回路
RV先輕轉看看是否有變化(應該全都變質了)
希望有幫到你

楼主:
這塊板子故障是影像糢糊跟疊影,圖2和圖3這塊板子是有一台同型號不良,
有一天被雷打中高壓有問題,我把這二台板子互換測試之後,顏色就異常,
因本來影像是正常,有可能管座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板子故障是影像糢糊跟疊影,圖2和圖3這塊板子是有一台同型號不良,
有一天被雷打中高壓有問題,我把這 ...

1 若本來裝圖2板  你換圖3板 則保表示CRT綠色老化.

2 你若換圖3板則 R702 電阻要短路,R.G.B可能要重新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