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S1A液晶電視無背光

楼主(2014-10-31):
SAMPO LM-32S1A液晶電視
案開機...橘燈轉綠燈...無背光電源板..會有達達達的聲音
請問這樣剛往哪邊 查起...會不會是燈管有問題或是高壓版有問題~所以無法點亮背光.所以電源板才會有哪聲音??

電源板
高壓板 IMG_20141030_233600  IMG_20141030_233610

网友A:
荒神大 …

   把給高壓的24V移除後,還會這樣嗎 ?

   或電源板空板啟動也會這樣嗎 ?

网友B:
日立面板若電源板都正常通常都壞高壓版左邊那塊M板...

网友:
高壓版短路把  M跟S版都把差PIN拔除  看可不可以有電源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荒神大 …

   把給高壓的24V移除後,還會這樣嗎 ?

蘇飛大 把給高壓的24V移除後還是會這樣 單獨電源板測試也是會有這聲音

网友:
荒神大 …

   請用指針式三用電表量一次側的大水桶,看電壓是否擺動很大,

   這情形很難明確的說明是一次側還是二次側的問題,很考驗功力 !

   但…如在空板量待機 5V ,用指針三用電表量也是擺動大,則主攻817迴路及431附近 !

网友:
電 源版昇壓不足 正常要385v 至400v用電表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立面板若電源板都正常通常都壞高壓版左邊那塊M板...

剛剛 查看~M板 F1 已經斷了

网友C:
改單擊高壓版或是原版修護FDD8447L BD9897F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單擊高壓版或是原版修護FDD8447L BD9897FS

改單擊高壓版~不知怎改

其實一直在想燈管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网友:
買一塊單擊400-500 很好改 三太子知道哪裡買 離你那邊近 燈管應正 常  原版修理比較省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單擊高壓版或是原版修護FDD8447L BD9897FS

  拆 BD9897FS 時 不小心把板上 這腳給用起來了 不知道這腳是連接哪裡

楼主:
自己查看了一下~其實不會查@@ 只是注意看這腳好像沒連接到哪的樣子
還是不放心~~所以還是要上來求問了
謝謝 su08247446:大 指點
換了 高壓板上換了 FDD8447L BD9897FS

也不知道為什麼~電源板~怪聲 也跟著沒了

网友:
改單擊比較妥當~這片面板雙擊板年限到了~修好用不久很容易又壞...

网友C:
恭喜原版修理 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原版修理 完修

還好有你指點 不然可能也沒哪麼快 完修 謝謝你

電源板 原本有達達達 怪音   是不是 因為 沒有高壓部分負載 所以才會有這聲音

因為高壓版 修好後 開啟電視時 哪聲音就不再有了

网友C:
有可能 原版修護成就大 可推測其它高壓版 電原版或是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 原版修護成就大 可推測其它高壓版 電原版或是主機板

這台 背光 又不亮了~有時可有時開不起來
看來 須改單擊版了
不知道~ 是不是 可推薦一下~因為沒買過這個

网友C:
找三太子詢問離你那邊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三太子詢問離你那邊近

已改版好了~3Q
交機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