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誰燈管改led燈條後led顆粒超明顯的

楼主(2014-10-31):
本人第一次改燈條.雖然改成功但發現了小問題.變成邊緣的led顆粒超明顯的
下方邊緣led顆粒明顯~1
淺色比較明顯.純黑看不出來
上方就沒這個問題

請問有哪位大大有類似的經驗可以一同討論呢

网友:
沒有這現象過

网友A:
燈條的雙面膠要換薄一點的~
燈條位置太靠近面板裡面了~

网友B:
我沒有碰過~~

研判燈條太貼近導光板(就是背光模組中那塊壓克力)...

還是你燈罩有夾住導光板上下那兩片白片?

网友C:
面板下面那幾片讓光均勻的紙有可能沒對好,太往上了,下面沒遮到所以不均勻造成漏光,
或是燈條角度有傾斜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條的雙面膠要換薄一點的~
燈條位置太靠近面板裡面了~

我有盡量離那塊壓克力遠一點了.但離太遠框抓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碰過~~

研判燈條太貼近導光板(就是背光模組中那塊壓克力)...

我只罩住背面那一片白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下面那幾片讓光均勻的紙有可能沒對好,太往上了,下面沒遮到所以不均勻造成漏光,
或是燈條角度有傾斜 ...

燈條我有黏的很準(貼的時候對好久).那幾片擴散膜&偏光膜我第一次裝回去時真的太往上了(那片壓克力上的點會很明顯).但我調下後還是一樣有這種問題(我等一下再拆起來試試看)

网友:
你燈條裝好復裝背光總成時你可以先點亮驗收一下啊~

OK才放回LCD復裝面板...

网友:
你雙面膠太厚了拉   都看到燈珠了     貼3M的博雙面膠就可以了

楼主:
調整後
調整前

解決了.我把燈條拉起來一點不要接觸到那片壓克力就好了
想請問各位大大有在燈條跟壓克力之間墊東西嗎我只是單純拉開而已

网友:
我沒有墊東西,原本設計燈管也不會有墊東西...

网友D:
大大的是 x221w 嗎?

网友:
原來是太接近散光片 ! 謝了L Z ,又學習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的是 x221w 嗎?

對阿~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