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木川kq400加壓馬達葉片疑問

楼主(2014-10-31):
因為馬達後面的散熱葉片卡住所以拆開來看

我把壓力桶拆開之後有看到葉片,之後我把送水的葉片拆開之後有看到一個類似蓋子的元件

把蓋子用一字起子撥開之後發現裡面有一片類似葉片的零件裂開導致轉軸無法轉動

所以我就把裡面破碎的葉片給拆掉後安裝回去,馬達現在是可以正常運轉,不過既然不是送水的葉片

請問那個元件的作用是...?

因為拆解手太髒無法拍照...

网友:
馬達散熱用。

楼主:
附上拆下來之後破碎的葉片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拆下來之後破碎的葉片檔案

這就是導水器葉輪 沒有他就不能打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導水器葉輪 沒有他就不能打水了

沒有耶,我馬達裝回去一樣正常運轉

壓力桶外面還有一個葉片,這是在拆進去裡面的一片零件

所以很好奇他到底是幹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耶,我馬達裝回去一樣正常運轉

壓力桶外面還有一個葉片,這是在拆進去裡面的一片零件

可以運轉  不表示可以正常抽水  要不要上去水塔看看水有抽上去嗎?

或是加壓沒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運轉  不表示可以正常抽水  要不要上去水塔看看水有抽上去嗎?

或是加壓沒力? ...

那是加壓馬達,那是因為兩個水塔放在同一個水平位置

所以是用來抽過去另一個水平面一樣的水塔

我有看過了,抽水很正常!!!

只是還沒去試看看抽到最後會不會自己停止,我切開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加壓馬達,那是因為兩個水塔放在同一個水平位置

所以是用來抽過去另一個水平面一樣的水塔

大大 水平的應該不用加壓馬達吧
會自動流過去吧

网友:
應該是增加抽水效率的導水器破裂...
幫浦還是可以用(因為葉輪沒壞),只是抽水的效率變比較差而已...
示意圖(網路隨便抓的)...

网友:
如果各位從事汞浦這方面工作或有興趣DIY與了解功能與需求、相關特性
大井汞浦有開放平台技術資料供參考(原理大同小異)(非廣告)
http://www.walrus.com.tw/tw/inde ... id=13&Itemid=57

細部技術運用就需經驗累積

以上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