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宏碁)型號:AL765GM,送電無反應(這...

楼主(2014-10-31):
這幾天這邊有點冷清~
來給它PO一篇熱鬧一下
這是它的外觀背照~
這個型號,之前與『巨匠』的配合中,曾經維修過數十台~所以,對它並不陌生

解下前蓋(是一塊防刮玻璃),所以內部的面板依然如新~

要從前面掀起~才可以看到它的內部電路~

這是它的PI(Power Inverter)板,照字面上的翻譯,大家就叫它為:電源高壓板,簡稱為:『PI板』

剛剛上頭那一張圖照,有看到一、兩ㄎ爆凸的濾波元件,就其位置,可能有屬於高壓部位電路,也有屬於主板電壓的電路~
不管如何,依據所產生的電位,重新將終端二次側的濾波,全數都已于更新~

哇…
更替完所有濾波元件後,顯然並無改善故障狀態,因為現在測量二次側終端(供給主板的電位)上是沒有任何電位存在的~
所以~並不是網路上盛傳的:『電容換一換就會好啦~』!
這也是本機的故障現象,因為主板無工作電壓,因此送入市電後,唯一的現像當然是 ─  『麥叮麥動~』,另一種說法就是標題上寫的:『送電無反應!』,而對岸的都管它們叫:『送電三無』,其實應該是要說:『全無』才對!

拔除市電~
來靜態測量看看,這裡是市電進入的『FUSE』兩側,這兩個點理當是要導通(阻值O)的狀態,結果是沒有阻抗(意思是開路)的~

這邊是高壓濾波(大桶)的兩側,理當要有阻抗,而今呈現的卻是『0』阻抗!表示其後端,或是現今的位置上,有短路的零件

後端的查量重點當然就是這ㄎ開關『MOS』,因為在板測量,其任何兩腳也是短路現象!我將其解下,再做測量~

赫然發現其導腳上有『紅螞蟻』ㄋ~這是來取暖的嗎?

結果測量起來,果然是短路的~

若是只有上頭的開關『MOS』短路,這回再度測量大桶兩端阻值,應該要回升到一定的阻抗才對…,結果ㄋ~還是不從我願!

所以~
再解下它的橋式整流,再做一次測量,你現在可以看到,『大桶』兩端的阻值已經回升到無限大,因為現在有零件未裝入,所以是呈現開路狀態,當所有零件裝入構成迴路後,就會出現了一定的阻抗存在~

這個在以前我都有在實例中說過~如:
液晶螢幕維修~台北寄件維修!BENQ(明基)型號:FP93V,送電無反應!
入替所有故障零件後,要來送電測試了~先別急著回焊『FUSE』,在其兩端先以『燈泡』來尬上,這樣保險一點啦~
你看看~送電後燈泡閃亮一下即刻熄滅,大多數的PI板都會有一小小電流存在,所以燈泡都會呈現微亮的狀態,像本板完全沒亮的狀態倒是少見~

不過此時~已經可以在終端二次側上,測得通往主板的電壓:DC 5V~

這是最終PI板的修復的圖照:

OK的~尬回機器!一切都已恢復為原貌,功能、顯示都正常!

那麼是何緣故會燒掉這麼多元件,這也是標題上所打的文字:『這是要命的連鎖反應!』
來看看底下的分析:
手中這一ㄎ『大桶』,其實是這一次本板的罪魁禍首~它外觀看似一切良好~也沒有漏汁後乾涸的遺漬~

就只有稍微一點點凸起~像上回這個實例,主人買回來的新品,外觀上也與它一樣是微凸的,如:
液晶螢幕維修~被它搞得『死去活來!』的BenQ(明基)型號:FP91GX,送電無反應!
但是它的容值與『ESR』是正常的~

來看看本板的『大桶』測量:
底下是新買的一個測試玩具~

測量結果:
容值為:184μF,哪有這麼好康,用越久容值越多咧~再看看它的ESR值:0.14,這很少啊~?請再看看它的單位,可是『KΩ』喔

再看看要入替的新品
它的『ESR』才只有0.24,而單位是:『Ω』喔,至於它的容值僅做參考,廠商說:『KMG』誤差值+-20,幾近90μF的數字算是正常的啦~不過下次還是要跟廠商反應一下~

再用『家電測試儀』來測本板『大桶』,你可以看到,它一切都已歸:『0』,這邊可以說明任何測試的數據都是僅供參考~
如此說來,它幾乎形同虛設,根本毫無作用~這麼一來沒了濾波的作用,電壓就不穩定,『MOS』開關首當其衝,掛了『MOS』後,電流增大,回燒了『橋式整流』,或是電源入端的『FUSE』都是在所難免~這一切僅在轉眼瞬間~燒毀~燒毀~再燒毀(鑽石~鑽石~再鑽石~)

這裡的屍體,就都是本板更替下來的~鋪上草蓆~『安息吧…』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网友:
還好上回我搞我那台時,大桶的有順便換掉~~~一顆好貴捏

PI都一樣...一有市電待機5V就會出現,然後AD端就會進行
一連串降壓給主控晶片相關電路用....

這台是奇美配套?...

网友:
這是整套~~一次側連鎖反應!!有硬..

网友:
那顆清光5w燈泡好方便,應該蠻好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