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1D 更改通用高壓板問題請教

楼主(2014-10-31):
各位大大,小弟又來請教了,這次是ASUS VW191D高壓板更換為通用的

原本的問題是使用到一半時它會畫面出現水波紋,然後電壓不穩的感覺←沒拍到,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但因為這一台前年也是一樣的狀況,是換了高壓板的電容就好了。原本想說買一塊新的來用,爬了半天不是拆機品就是副廠,就想說"沒改過高壓板ㄟ"來改看看好了。

已經抓到黑框是負,紅線為正,問題是我把紫色當EN接在原電源板的BLON腳位,狀況變成只有通電時會亮一下,馬上就暗掉。
EN接藍色的時侯燈光不會亮(BUT這部份小弟沒有重覆測試)

下面是我原電源板的接點圖示,藍色的圈為負極,紅線為正,橘色為BLON←這應該是開關接頭吧??不然小弟就又搞笑了

電源板正面

請各位先進不吝賜教,先謝謝了

网友:
你應該先確認是燈管故障還是高壓板出問題...

网友A:
既然如此那就很好抓拉~~~

VCC就是有連接保險絲或者濾波電容正極的那條~
GND就電容負極
ENA..ON/OFF,看一下高壓板主控晶片是啥款的跑一下線路確認哪條是ON/OFF
亮度就最後去測測就知道了~~先點亮最重要

网友:
舊的高壓VCC要斷開

网友B:
這台燈管壞很大,我都改LED居多,常常都是燈管變紅,或是保護掉亮一下就花了,請先確定燈管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如此那就很好抓拉~~~

VCC就是有連接保險絲或者濾波電容正極的那條~

正負及EN都抓到了,但狀況仍是開機一下就關了,如果直接用別的電源板代替是可以正常點亮的。因為這塊原高壓板是14V輸出,買來取代的高壓板,賣家提供是12V輸入。不知道問題是不是出在這邊

楼主:
報告,我舊的高壓區是把它一刀斷,不知道這樣可以嗎?

正面的高壓零件也拿掉了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改高壓(之前都直接買板更換),所以很多問題請教,先謝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燈管壞很大,我都改LED居多,常常都是燈管變紅,或是保護掉亮一下就花了,請先確定燈管OK。 ...

報告大大,燈管小弟前幾天有拆下來測試是正常的。但忘了拍照了

如果這次改高壓不成功,小弟就把它改成LED好了。哈哈

謝謝喔

网友:
那你就換個14V高壓板吧~~~有的通用高壓VCC範圍很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我舊的高壓區是把它一刀斷,不知道這樣可以嗎?

改機這樣的工法是不恰當的!!

左邊箭頭的保險取下,這個點就能當改裝高壓版的供電來源

接地就找這顆保險的濾波電容負極端連接

右邊箭頭的3條線  其中有一條是高壓的ON/OFF訊號,一條是ADJ,另一條不詳

要靠你去找出來了,通常在電源啟動後,ON/OFF訊號應該有3.3-5V的電壓,ADJ應該有2-2.5V的電壓

不是很難找的!!

网友:
這就很離奇了~~~既然都已經拆掉高壓的零組件還這樣...

网友:
不知你手頭的這塊高壓公板是否有再測試過,或午是新品不良也有可能,我曾買過高壓公板新品是不良品,也是換上後一閃即滅,後來經過多番交接測試才發現是新品不良品造成的

网友:
燈管故障或是燈管線路,可能有短路或高壓打火現象喔,再仔細查一下!!

燈管焊接點脫落也有可能,因為外有熱縮套包覆,不易察覺!!

剛剛發了這篇!!  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53971-1-1.html

网友:
那你就在仔細檢查一下通用高壓板,看有無虛焊或者部份焊的情況....

高壓線也要檢察一下....

楼主:
剛用正常燈管測試,仍是一亮就滅,小弟放棄改這個高壓公板了。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叫料改LED......這次我會記得拍照再PO上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用正常燈管測試,仍是一亮就滅,小弟放棄改這個高壓公板了。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1.很多產品有問題多是整批出問題,你買2片高壓條,若是相同型號相同買家,若有問題很有可能是2個多有問題

2.測試購買回來的高壓條是否為故障or不良品也很簡單,你找個電源供應器or其他有輸出+12V ,+5V,GND的
   你將+12V ,+5V ,GND 接到高壓條上相對應的位置,在接上燈管~~然後打開電源~~看看你買的高壓條是否能正常持續點亮"燈管"

网友:
建議樓主可以用這樣單測高壓板,如果這樣還點不亮燈管那就代表你的高壓板是不良品了

网友:
阿勒!  你真不知道如何單用高壓條測試燈管?

1.要有電源供應器(輸出要有+12V 跟+5V DC)

我是用骨灰級年代的AT power (以前386~486時代的PC power 有開關的那種)

DIY一個電源座(母頭),延伸拉出+12,+5,GND三條線~接到高壓條上,接上燈管

PS: (有些invertert可以接單燈管即可點亮,有些inverter需全部接上燈管才會點亮)

然後再將這電源座母頭接上電源供應器的電源座(公頭).打開電源開關即可點亮燈管(需持續點亮5秒以上 )

=========
我有遇過若是使用一般萬用外接硬碟&光碟機的變壓器,用在19"以上的燈管,由於該變壓器電流值不足,會導致無法點亮燈管,因此我個人認為以前這種AT power實用性非常好,只不過現今多少人知道有AT power這個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