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完修電子檯燈

楼主(2014-10-31):
三太子功夫賀! 完泉都馬是碰運氣
運氣若是醜,不閃爍電子點燈板(安定器)也是忙一天,減探足多!

PIGOO遇到貴人報明牌,兩顆13005震盪晶體的價格,可以買到整塊模組
27W電子安定器全新庫存,10個400元,免運費

稱讚賣家美眉的聲音好好聽,還多送一粒
哼   妳都不了解! 太子爺喜歡兩粒說

從此~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內用外服皆宜

网友A:
真的很俗, 台北光華源x一顆要價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俗, 台北光華源x一顆要價200~~

OK! 明天來貼紅單~~~"一顆200.-"

网友B:
POPCORN大:
   真是便宜到"翻了"!! 難怪修理直接換模組最省事!!

网友:
聰明的人都馬喜歡兩粒n_031|

网友:
只有27W~~不知道裝T5 28W會不會容易壞!

网友:
感謝分享快速完修,多樣運用示範

网友C:
可以用T5燈管嗎..

网友D:
請問爆米花大~
此款BB27W電子式安定器一般T5燈管適用嗎?
感謝~

网友:
為何我打電話去得是一位大哥不是妹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T5燈管嗎..

以燈管、燈具、安定器的順序!
安定器是遷就燈管、燈具的改變的
而安定器設定參數好壞,全看RD如何去看待燈管特性和安定器的零件特性!

T5與T8簡單說:是國際標準上對於5/8、8/8 inch燈管直徑的定義差別

看專家說吧~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8387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爆米花大~
此款BB27W電子式安定器一般T5燈管適用嗎?
感謝~

三太子卡散~ 沒T5直燈管說!
螺旋、PL、BB都馬可以點
壽期,學問很大,看11樓連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CORN大:
   真是便宜到"翻了"!! 難怪修理直接換模組最省事!!

呵呵!整組電子檯燈也很俗呀~
3M博士燈卡屋探說~

网友:
沒想到飛利浦那個檯燈也可以用這個來點
這樣就不用怕壞掉了

不過話說,二顆就可以買到一個模組,似乎是用換得比修划算

网友:
真是太感謝三太子給的資訊了~~這樣就省的處理壞掉的安定器,直換比較快~~

网友E:
爆米花....這個真的...便宜又好用!!!...

老灰狼找了2支報廢燈管.....PL-36...PL-L-36.....來試看看

PL-36...燈管已老化...用傳統安定器會閃爍.....用這個居然不會閃

PL-L-36...燈頭已發黑...用傳統安定器無法啟動.....用這個居然會亮

下次....三太子要是再有指示時....愛擱報呼大家哉!!!....

网友F:
剛剛去看10/31~11/1特價
含運4顆120.10個280元.20個450.30個720.50個1100.100個2200
真是:!!

网友G:
可以幫忙試試看,

40W,T8燈管也能用嗎??

謝謝!!!
看看大家集合一起買,看還能殺價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米花....這個真的...便宜又好用!!!...

老灰狼找了2支報廢燈管.....PL-36...PL-L-36.....來試看看

賣燈管的冬天到了
PL的直徑5/8" 就是T5(差在填充氣體)
兩根長度各多少C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剛剛去看10/31~11/1特價
含運4顆120.10個280元.20個450.30個720.50個1100.100個2200
真是:!! ...

班兒! 再買100個單價22,可以攤平一點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大家集合一起買,看還能殺價多少吧??

敢問姐姐! 您的需求量?

网友G:
如果可以集到1個單價22,

我大概要20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班兒! 再買100個單價22,可以攤平一點說

買了100個,不就換我上架賣10個380免運費還可以賺一手n_115|
不然自己要用到民國幾年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可以幫忙試試看,

40W,T8燈管也能用嗎??

40W,T8燈管.....沒問題

T5-28W燈管.....沒問題

通通都會亮....連我這個....沒加裝也會亮.....

但是這個會亮....就有點納悶了???(220V--40W)

网友:
引用 楼主:
賣燈管的冬天到了
PL的直徑5/8" 就是T5(差在填充氣體)
兩根長度各多少CM? ...

報告三太子....

PL-36.....長度 : 38 公分

PL-L-36.....長度 : 49.5 公分

當然是...卡大支...卡好用

网友H:
偷偷的問一下,

這個電子安定器有沒有商檢的標示呀?!
我記得吃110V的都要商檢呀!!雖然便宜,但是這可能會是長時間使用的零件......

网友D:
若沒安全疑慮
可以集到1個單價22話

小弟要20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可以集到1個單價22,

我大概要20個.

太子廟掛牌一顆200,姐姐要22
妳我距離太遙遠說,呵呵! 不用橋了~

賣家免運!省下的70形同減單價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買了100個,不就換我上架賣10個380免運費還可以賺一手
不然自己要用到民國幾年啊? ...

有一種商機,叫屯積
等斷貨到來,學三太子掛牌賣200.-
如此!您會不會賺太大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W,T8燈管.....沒問題

請問老狼
常溫下,40W一點就全亮?還是蛇紋漸亮?

如果冬天室溫20度C 一點全亮就完美,剩下就憑運氣看燈管壽期
點燈瞬間,易將燈絲表層放電噴出(黑頭)
下回下來喝咖啡,記得要抓一些PTC(8mm小黑餅)帶回去串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沒安全疑慮
可以集到1個單價22話

追蹤這批貨初上架一顆19,再來28,現在喔! 一粒40
狼客! 下好請離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偷偷的問一下,

這個電子安定器有沒有商檢的標示呀?!

商檢的標示! 沒注意咧!好像沒看到說
這粒有保險絲、有外殼
總比DIY省電燈泡點燈板改裝要來的安全
有顧忌! 還是買正記卡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老狼
常溫下,40W一點就全亮?還是蛇紋漸亮?

報告三太子....

老灰狼所用的T8-40W和 T5-28W都馬是回收阿伯拿來的二手燈管...

用這個電子安定器...一點就全亮....不會有蛇紋...

那個(舊的)PL-36燈管....用傳統安定器...就會跑出蛇紋....好像跑馬燈(一圈一圈的)

用這個....就不會.....

只是這個電子安定器...不知道耐不耐用???...能擋多久??

网友I:
我有一台3M博士燈(BL5000)。點燈不亮,拆開後發現保險絲燒毀與二顆電容器噴油,換上新的零件送電後,保險絲立即燒毀。請教板主,該如何是好?

這是拆下來的零件

這是拆下來的零件

右下角是保險絲的位置

右下角是保險絲的位置

電路板

電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3M博士燈(BL5000)。點燈不亮,拆開後發現保險絲燒毀與二顆電容器噴油,換上新的零件送電後,保險 ...

大大:
請看修很大
三太子詳實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AA%AF%E7%87%88

"一對C4242組成的自激點燈",保險絲立即燒毀 晶體應該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3M博士燈(BL5000)。點燈不亮,拆開後發現保險絲燒毀與二顆電容器噴油,換上新的零件送電後,保險 ...

D1、D2倍壓二極體如果沒短路,就查兩粒晶體
呵呵! 下次請帶嘉芬一起來玩

网友:
感謝el36popcorn的意見,可我拆下C4242後(我也沒有儀器可測試是否故障),發現我裝上的兩顆新的電容器,有一顆可能是我極性安裝錯誤(拆的時候沒記下極性,電路板上也沒標示)。想請教大家,電容極性裝錯是否可能造成保險絲燒毀。

拆下來的C4242

拆下來的C4242

我是用二極體的極性判斷電容器的極性(不知是否正確?)

我是用二極體的極性判斷電容器的極性(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I:
如有朋友能提供3M 博士燈(BL5000)的電路板正面照片,那就太好了。說實在的我真的太不小心,沒先照一張相片存檔備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有朋友能提供3M 博士燈(BL5000)的電路板正面照片,那就太好了。說實在的我真的太不小心,沒先照一張 ...

好像要看背面的線路  如果用電表BB檔量測+ - 接腳 兩顆電容的正  接 正 或 負 接負  都會叫 就是 相同腳位...就是 電容 1 的 正   跟電容2 的 正 相同  就會BB叫  如果不會叫  表示 +  -  不相同  就可以知道有沒接錯 ... 文字敘述不知道可以看得懂嗎..

网友:
雖然沒看懂,但還是感謝sheepiwolf提供的方法,其實兩個電容當中有一個我可以確定極性(因為拆下來的電容器有殘膠在電路板上),另一個只好靠判斷與運氣了。另外我剛才發現我的數字電錶可以測量NPN PNP電晶體,只是我從來沒用過。給大家看一下,測量方式是否正確,SC4242是否已短路。

測量方式不知對不對

測量方式不知對不對

測量前顯示000,測量時顯示1。是好的還是壞的?

測量前顯示000,測量時顯示1。是好的還是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有朋友能提供3M 博士燈(BL5000)的電路板正面照片,那就太好了。說實在的我真的太不小心,沒先照一張 ...

阿杯! 你的C1裝反了( -腳應朝向R3)

网友:
謝謝POPCORN三太子幫我看圖,C1確實是裝反了(就是拆下來有殘膠的那一顆電容)。

网友:
剛才搜尋到 用數位電錶測量電晶體 用其中說明的測量方式,確定我拆下的這一顆NPN晶體沒有被擊穿。

网友:
JackChiu大大:你這量電晶體的電表裡的電池該換了~~~出現BAT字樣!!!!

网友:
這顆從正面看的腳位是BCE~你電表上似乎差錯了

网友I(2014-12-01):
謝謝genda提醒該換電池了。感謝et1109經測量腳位是BCE,沒錯。今天接上1A的保險絲送電後,點燈不會亮。測量電容器兩端是有110VAC,但晶體BCE都沒有電壓,不知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謝謝genda提醒該換電池了。感謝et1109經測量腳位是BCE,沒錯。今天接上1A的保險絲送電後,點燈不會亮。測量 ...

今天收兩枝,有一台是爆電容,跟阿杯你的一樣

換了兩顆電解、兩顆C4242才搞定

另一台點燈自激電路板雖然不同,但是電路攏港款
只要有一顆元件不正常,就不能自激震盪,這片是壞1M電阻

三太子是靠修檯燈在討生活

阿杯! 你的電表要用DCV測兩顆串聯電解的兩端
靜態約325VDC、點燈約280VDC

网友: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居然會亮了。仔細測試了一下,好像是觸控時無法一次點燈,多摸幾下,手上有帶一些靜電時就會觸發點燈。不知觀念是否正確?

補充內容 (2014-12-5 09:45 PM):
最後我確定是我腳上的膠鞋在搞鬼

補充內容 (2014-12-10 07:52 PM):
我錯了,它只是反應慢一些,與腳上的膠鞋無關。

終於完修了,謝謝大家幫忙

終於完修了,謝謝大家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