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Sony PS2 電源板無電壓輸出

楼主(2014-10-31):
問題機器:Sony PlaySyation 2 (PS2)
機型:SCPH-39001
電源板編號:1-468-623-31
問題描述:無法開機!上市電測量電源板電壓輸出!電源板無電壓輸出!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該從何下手,找出問題點?還請各問前輩指點指點小弟!謝謝您!

電源板1-468-623-31

電源板1-468-623-31

電源板1-468-623-31

電源板1-468-623-31

网友A:
無輸出?~

那就查一下一次測的橋整、保險是否正常啊..

网友B:
最簡單是測量大電容  變壓器一次及二次側上有無電壓~
如果都有那就往二次側後面找了~那顆在背板的SMD IC照一下型號給大家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輸出?~

那就查一下一次測的橋整、保險是否正常啊..

謝謝a471前輩提點!保險絲有測試是正常的!小弟是新手,所以您所提點的一次測的橋式整流器(紅圈處)!小弟要花點時間找相關資料,來確認元件要如何去檢測它的好壞!所以,回覆上會慢點,還請a471前輩見諒,不吝繼續提點小弟!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簡單是測量大電容  變壓器一次及二次側上有無電壓~
如果都有那就往二次側後面找了~那顆在背板的SMD IC照 ...

謝謝et1109大大提點,小弟是新手所以您所提點的部分,小弟都要花點時間找相關資料,來確認是那個元件,要如何去檢測它的好壞!所以,回覆上會慢點,還請et1109前輩見諒,不吝繼續提點小弟!謝謝您!

楼主:
謝謝tuned26前輩的提點~感謝您不吝提點小弟!圖片已修正過!謝謝您!

用數字型三用電表的蜂鳴擋,直接去測電源板上的橋整導通,來判定橋整的好壞可行嗎?
測試的結果,順向都是導通,逆向則是不導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tuned26前輩的提點~感謝您不吝提點小弟!圖片已修正過!謝謝您!

用數字型三用電表的蜂鳴擋,直接去測 ...

紅圈處這顆二極體,用數字型三用電表的蜂鳴擋,直接去測雙向都有數值,分別是0.247跟0.245的數值!會是這顆二極體壞掉了嗎?謝謝前輩們不吝給小弟的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