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TL-WR743ND無線分享器 cpu 焊接

楼主(2014-11-01):
TL-WR743ND 這台分享器因為能夠接收 遠傳 WIFI 當自家網路使用,

最近一直熱當!就想把CPU上面的鐵片拆下,改成電腦CPU的散熱片與風扇! 悲劇就產生了!! 不知版上有無解救的方法?

銅線好像有些不見了 ...

CPU上面的鐵片

网友:
別玩了  已經是死機了 那層黏處理器的是固定膠..很像是矽硅專用黏劑.用力拆下 一定整顆晶片拔下來..因為 也拆過網路集線器...整個都拔下來 還牽絲...變廢料拆堪用電容跟電源插座..所以 丟了吧...

网友:
支點要在芯片上  邊緣先用美工刀割出空隙

這要買一台了  可以買雙天線以上的機子   對中繼傳輸會更穩

楼主:
開始在物色新機子了 !! 感謝樓上2位大大的建議!! 謝謝!!

网友A:
大大:

建議將TL-WR743ND  及廠牌加入標題,以利查詢

网友B:
其實去買顆1cm微型風扇黏在散熱片上就可以,只要一點對流就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建議將TL-WR743ND  及廠牌加入標題,以利查詢

大大 ! 試過,無法編輯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去買顆1cm微型風扇黏在散熱片上就可以,只要一點對流就夠了

下次應該先來詢問,才不會一台好機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