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 switching power supply 燒壞求助

楼主(2014-11-01):
   這是一顆年代久遠的 switching power supply ,在輸出端串接1歐姆水泥電阻,把它用來當汽車電池充電器使用。日前在充電時忘了移開電源接線便發動引擎,不幸的事就這樣發生了。
  打開機殼,如圖右側紅圈有一保險絲燒毀,經拆卸檢測左測紅圈處的電晶體C2335是正常的,至於TO-66封裝的高速二極體10C2S31,由於可測得單向導通,研判沒有擊穿或短路,請問諸位高手我還漏掉那些重要步驟?感謝!
廠商:TDK
型號:CRM012
輸入:110V
輸出:15V 2組,可微調。

楼主:
   沒有電路圖,只好繼續逐一拆卸相關零組件來量測,發現這顆編號5P4M元件是SCR,應該是過載瞬間驅動,讓保險絲燒斷發揮保護電路作用。經數位電表測量後初步研判SCR燒毀,測試結果如下:
A腳和K腳:無論順向逆向都量測不出阻值,觸發G腳亦無反應。
G腳和K腳:順向逆向都是阻值118歐姆(DATASHEET 中GK兩腳並未標示有並聯電阻)。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highlight=SCR
SCR,轉載的文不見了,但是測量的資料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 過載引起的故障,功率晶體一定要測試一下,他掛的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499&highlight=SCR
SCR,轉載的文不見了,但是測量 ...

謝謝eson0724兄提供寶貴的意見與資訊,繼續努力中。

网友B:
蕭特基先換

燒掉的保險絲是一次側的嗎

二次側損壞的東西應該會比較多  特別是晶體類的  電感性負載很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蕭特基先換

燒掉的保險絲是一次側的嗎

哈!專炸元件兄:
剛剛復原拆卸的零件,更換3A保險絲後送電,結果...
100U/200V電解電容...爆了一個(四個並聯)...
更換3A保險絲,拆卸電解電容後送電,兩組都有DC輸出,調VR後亦可達15V,但...
1分鐘後,100U/200V電解電容...又爆了一個...
我也開始懷疑這台出廠35年以上的古董值不值得我繼續和它耗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專炸元件兄:
剛剛復原拆卸的零件,更換3A保險絲後送電,結果...
100U/200V電解電容...爆了一個(四個並聯 ...

換橋整看看

楼主:
謝謝您的協助,保險絲是在一次側沒錯,手上沒橋式整流器和電解電容備用零件,得找時間跑一趟電料行,待更換後再上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協助,保險絲是在一次側沒錯,手上沒橋式整流器和電解電容備用零件,得找時間跑一趟電料行,待更換後 ...

那你量量看 有沒有不正常

楼主:
橋式整流器沒問題。

网友A:
老電容應該全部換新,用那麼久了,電解液應該都乾掉了

拆下測試,容值應該都跑了吧,ESR變高,電路該有的阻抗值都跑掉了!!

  沒換,測試可能都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電容應該全部換新,用那麼久了,電解液應該都乾掉了

拆下測試,容值應該都跑了吧,ESR變高,電路該有的 ...

   雖然已經N年沒見過爆裂冒煙的景象,不過因為預期會有狀況,得以迅速拔開電源。
看來電路零件和我的視力一樣老化了,在焊接和辨識零件時,已經得用放大鏡才能清楚聚焦,所以才懷疑值不值得翻修它。
   另順便一提關於電路中這顆SCR,在G-K腳之間顯然內加了120歐姆的Pull Down電阻,所以這顆SCR還是暫時判定為良品。此SCR用在開機時啟動瞬間的供電壓保護,類似下圖b:

楼主:
TDK CRM-O12規格及方塊圖

网友C:
建議先用300W鎢絲燈充當保險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先用300W鎢絲燈充當保險絲吧

看電解電容表皮慢慢發燙鼓起來的樣子的確很嚇人,後續會更小心處理,謝謝大雄兄的建議。

网友:
這顆是15V  2A @@
這零件用料 簡直像是DIY才會下的本

楼主:
   晚上專程驅車前往電子街購料,將電源輸入端100u/200V更換更高耐壓的100u/250V的四顆電解電容後,小心翼翼的送電。通電一分鐘後查無異狀,分別調整兩組輸出電壓至14.99V,十分鐘後電壓維持在15.3-15.5V之間,預定明天白天再加上負載做8-10小時燒機測試,另加購輸出端100u/50V電解電容12顆,待測試完成後一併更換。若一切順利的話,本次維修即可圓滿達成任務。
   感謝eson0724、專炸元件和雄爸爸幾位高手不吝指教,促使這台幾乎報廢的老機器再度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