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oxconn G31MX-K 2.0 主機板無法儲存 BIOS 資料

楼主(2014-11-01):
主機板型號:  Foxconn G31MX-K 2.0
故障狀況: 主機板無法儲存 BIOS 資料
故障分析:
1. 換過全新 3V 電池, 拔插頭斷電, 復電後 BIOS 恢復 Default
2. 發現可能是電池座的問題
(1) 正常裝上全新 3V 電池 - LED 沒亮
(2) 壓按 3V 電池 -  LED 亮燈
3. 有拉高電池座彈簧片增加壓力 - LED 也是沒亮

應該更換電池座就會好, 待修

正常裝上全新 3V 電池 - LED 沒亮

foxconn G31MX-K 2.0 主機板 - 3V 電池 - LED 沒亮

foxconn G31MX-K 2.0 主機板 - 3V 電池 - LED 沒亮

壓按 3V 電池 -  LED 亮燈

foxconn G31MX-K 2.0 主機板 - 壓按 3V 電池 - LED 亮燈

foxconn G31MX-K 2.0 主機板 - 壓按 3V 電池 -  LED 亮燈

网友A:
電池座不一定要換.有時加熱補銲後你會發現答案

网友B:
可試試把電池座中的彈片往上拉一點,再用細砂紙磨一下接點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座不一定要換.有時加熱補銲後你會發現答案

謝謝大大, 今天回家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試試把電池座中的彈片往上拉一點,再用細砂紙磨一下接點部份

感謝大大, 這我也先試試, 不行再補焊

网友C:
想測底解決,就換掉電池座最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測底解決,就換掉電池座最好方法

謝謝各位先進, 以上方式都會測試
最後我是會更換電池座, 一勞永逸

网友:
若確定是電池座問題 建議還是換個電池座 免得哪一天又接觸不良

楼主:
感謝各位提供建議, 測試結果
1. 之前有拉高台彈簧, LED 不亮
2. 這次拉高台彈簧 + 砂紙磨接觸面, LED 恆亮
3. 應該是彈簧片接觸不良, 所以直接跳過捕焊測試
4. 更換新的電池座, 目前測試, 設定好 BIOS > 存檔 >  斷電 3 分鐘 > 復電, 設定沒恢復 Default

解焊電池座有點卡關, (-) 負級無法解焊, 原來焊槍 30W 不夠熱, 換 40W 就順利解焊

舊電池座 - 解焊

舊電池座 - 解焊

舊電池座 - 解焊

新電池座 - 焊上

新電池座 - 焊上

新電池座 - 焊上

网友:
檢查看看....EC68的位置是否少顆電容?

楼主:
謝謝提醒

我之前也以為少顆電容, 所以就解焊,
還查 google 上的照片對照, 到底電容規格為何,
結果有些照片有電容, 有些照片一樣剩兩隻腳,
發現該主板也有其他一樣的只剩兩隻腳的電容

為何如此 (省料及保持多層板電路相通?), 這我就不懂了

网友:
如果沒有上件就不該會有殘餘針腳,為什麼那電容會被拿掉咧?

网友:
應該是被拔掉的

网友:
同意換電池座

网友:
缺電容..剩兩隻腳..這塊是二手版嗎?
新品時應該不會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