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TVB-2985 垂直線性不良有反折現象

楼主(2014-11-02):
好久沒修到此種現像 大部份都是換330uf就可完修 已掃過所有穩壓電容不良或變質都更換 電阻也都沒變質 出廠設定垂直的部份
也都設定過無效 TA-8427K電壓也都在正常範圍 1腳0V 2 22.3V 3 29.3V 4 0.67V 5 0.76V  6 28.6V  7 1.79V  穩壓IC706  I 14.1V  O  9V
IC705  I 14.7V   O12v  IC703  I  13.5V  O 12V  電源130V   不知有沒有前輩可指一盞明燈 謝謝:

网友A:
你電容都換了 那為何垂直ic沒換?

网友B:
TA8859周邊的電容包括鉭質電容
全換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電容都換了 那為何垂直ic沒換?

TA8859CP 和 TA8427K都有更換忘了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8859周邊的電容包括鉭質電容
全換掉試試

垂直上部反折或線性應屬於垂直輸出的電路較多 前級推動機率小一點 不過還是會試試看 謝謝:

网友C:
電容壞~~~都換一換就好了  最多ta8427也掛了而已  還有你vcc低於26v也會這情形   如基本都不會建議給專業處理  不然只會越用越糟糕瞜

网友D:
給您1針見血的方向
FBT輸出供電到垂直IC的保護電阻老化,換掉就好
這是常見的老問題了...
因為也是幾乎絕版的老電視了....
版大既然惜物,就好好的愛惜它吧...
懂得這技術也幾乎賺不到錢了說.....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給您1針見血的方向
FBT輸出供電到垂直IC的保護電阻老化,換掉就好
這是常見的老問題了...

有試過用1歐姆或直接短路 有改善 可是最上面還是可看到一些線條 謝謝:

网友E:
6#/7#    +1
上述優先, 若無效時  再看看電路圖上的 D501/C505 自舉電路
基本上 就是(黑色)反馳電流 因電壓不足  跑太慢成(紅色 線)
反馳遮沒期間已過 開始顯示了
紅色 線  還在反馳當中

网友F:
好像是C507~容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6#/7#    +1
上述優先, 若無效時  再看看電路圖上的 D501/C505 自舉電路
基本上 就是(黑色)反馳電流 因電壓 ...

其時其他幾位先進所說的問題 包括上速D501/C505都有檢查更新過無效 因為那都是修垂直最常壞的零件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C507~容量不足

已更換過新品 也是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壞~~~都換一換就好了  最多ta8427也掛了而已  還有你vcc低於26v也會這情形   如基本都不會建議給專業處 ...

電容都檢查過了 修CRT也有10幾年了所以問題一定是不是常發生的問題 謝謝:

网友C:
dy 垂直線圈幾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y 垂直線圈幾歐姆?

你好 剛好有一台同機種 有拆過去測試 也不是他的問題 可能只剩下高壓沒交叉測試吧 ?

网友A:
你確定你該換的都換了嗎  這機種不會難修啊 不然最後一步 叫內碼出來  調整到畫面正常別管數值正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確定你該換的都換了嗎  這機種不會難修啊 不然最後一步 叫內碼出來  調整到畫面正常別管數值正不正確 ...

出廠垂直設定在本文已有說明設定過了 已有找到一個電阻改變阻質可以正常 可是他並沒壞 燒機測試中

网友E:
我遇過少數情況  是IC_VOUT (或並接於V DY) 電路圖上的 C515 綠色麥拉電容...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過少數情況  是IC_VOUT (或並接於V DY) 電路圖上的 C515 綠色麥拉電容...漏電

我也有遇到過V OUT不良過 C515也有更換過 電容大小顆都有交換過測試過 也都無法正常
只有改一顆電阻阻質才能正常 等等會發一下 請再指導 謝謝:

楼主:
  有線性不良時TA-8427K電壓範圍          1腳0V   2腳 22.3V    3腳 29.3V   4    腳0.67V      5腳0.76V       6腳 28.6V          7腳1.79V
  R504 39K並聯33K TA-8427K電壓範圍 1腳0V    2腳 16.3V    3腳 29V      4 腳0.99V         5腳0.81V       6腳 28.4V          7腳1.66V
  改過測試一天畫面都正常 影像也都正常無變化 應算是偷吃步完修 感謝回問的大大 我想回文的對於CRT的維修功力都不錯
   有機會再切磋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