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吊扇遙控器壞掉了 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4-11-02):
家裡的吊扇遙控器用了約2年
原本以為沒電了 換了新電池還是不能用
拆開發現R1 棕紅黑金(應該是12歐姆) 斷路
找了一支14歐姆的換上去  遙控器的燈會亮了
可是沒辦法遙控  請求神人指點

沒幾個零件

沒幾個零件

IC會壞掉嗎?

IC會壞掉嗎?

网友A:
他有發射信號出去嗎

18 - 9  電壓是多少

网友B:
HT-12E 的 15 跟16腳是負責振盪, 數值可能要注意一下
http://www.holtek.com/pdf/consumer/2_12ev120.pdf

网友C:
電阻值一般來說,不能亂改~
由其是你原是12歐姆改成14歐姆,以為只差2歐姆~
事實上,你把這顆電阻值增加了 16.666% 的值~

能被亂改的電阻值,代表你必須知道此電阻值在電路上的意義~
如:
1.數位信號的  pull-up,pull-low 電阻~
2.在飽合區工作電晶體的偏壓電阻有可能可被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有發射信號出去嗎

18 - 9  電壓是多少

電壓是9.24V  跟電池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12E 的 15 跟16腳是負責振盪, 數值可能要注意一下
http://www.holtek.com/pdf/consumer/2_12ev120.pdf ...

對阿 可是看很多圖都不一樣
我原本的被我丟掉了
我有記起來是 棕紅黑金 看圖表是12歐姆 對嗎?

网友A:
那有發射出去嗎

電晶體有量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 可是看很多圖都不一樣
我原本的被我丟掉了
我有記起來是 棕紅黑金 看圖表是12歐姆 對嗎? ...

棕紅黑金應該是12歐姆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阻值一般來說,不能亂改~
由其是你原是12歐姆改成14歐姆,以為只差2歐姆~
事實上,你把這顆電阻值增加了  ...

剛好手邊有14歐姆的好拆
先拿來用看看結果不行
還是有可能測試時手摸到IC
把IC弄壞了 如果IC壞了
可以換新IC就好 還是要重新編碼過?
感謝各為大大的熱心

网友:
他有天線嗎??

楼主:
沒有  可能用電路板當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發射出去嗎

電晶體有量了嗎

請問要量哪幾隻腳?
要如何量測有沒發射出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  可能用電路板當天線

sw1 那四個指撥是不是有動到?? 它應該是和接收端對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1 那四個指撥是不是有動到?? 它應該是和接收端對碼用的!

沒有動到 也有試過切換

楼主:
電晶體是D1 D2 D3 嗎?
用電表量 是1.2左右  3支都一樣

网友:
請去換一個12歐姆的,再查吧~
調變/解調~你2邊載波頻率不一樣,是不會接收的到信號的~
3F lazy大說的應該就是你現在的問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沒有動到 也有試過切換

指撥-有遇過斷路說~
請用電表測量

网友F:
R1是用於調整振盪頻率的電阻(Rosc),如果頻率偏掉,接收器就無法正確解碼,所以接收端是不會有動作的.
它的發射頻率是315MHz(電路板上所標示), 根據HT12E的規格書, 頻率增加一倍,Rosc的阻值變一半,如下圖所示.

Rosc(@9V,6.05KHz)=1M/(6.05KHz目標頻率/3.125KHz基準頻率) 約= 517K歐姆
如果目標頻率為315MHz, 那麼 Rosc(@9V, 315MHz)=1M/(315M/3.125K)=1M/105000= 9.92歐姆.
如果目標頻率為310MHz, 那麼 Rosc(@9V, 310MHz)=1M/(310M/3.125K)=1M/105000= 10.08歐姆.

算出來的阻值只是大概的值,因為它還受到工作電壓VDD等其他條件的影響,還要再做微調,
只在說明Rosc的阻值很重要,阻值差0.16歐姆,發射頻率就差5MHz了,用原來電路板上的阻值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是用於調整振盪頻率的電阻(Rosc),如果頻率偏掉,接收器就無法正確解碼,所以接收端是不會有動作的.
它的發 ...

感謝大家的幫忙  晚上有去市區在買12歐母的來換

楼主:
剛剛換12歐姆的上去了
還是不能遙控 遙控器的燈也是會亮
現在要量哪裡?
它電路板是寫315MHZ
可是他IC上貼433.9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撥-有遇過斷路說~
請用電表測量

謝謝太子爺提醒
量好了 沒問題
原本的是比較小的電阻
我買不到就買1/4W的會影響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剛剛換12歐姆的上去了
還是不能遙控 遙控器的燈也是會亮
現在要量哪裡?

我一直覺得HT12E用315MHz振盪頻率怪怪的.
今天再想想433.92MHz或是315MHz應該是射頻載波的頻率.
這樣的話,那Rosc就不是12歐姆.
這顆電阻會壞也是很怪. 而這顆電阻又被你丟了,不知你是用哪個檔位去量測它的?

如果可以拿出接收器的電路板,去量測解碼IC HT12D的Rosc,就可以反推出HT12E的Rosc阻值.
它建議的HT12D的振盪頻率約是HT12E振盪頻率X50. 先用HT12D Rosc去查振盪頻率foscD,
再將foscD/50得到foscE, 再用foscE去查HT12E對應的Rosc阻值.
再不然就用一顆2M歐姆的可變電阻裝上去,先按住按鈕,再慢慢調整可變電阻, 如果頻率吻合那麼電扇就會動作,
那麼Rosc差不多就是那個阻值了.

在這之前如果能用示波器量HT12E的17腳,看是否有方波輸出那就更好了.

foscd_fosce

foscd_fos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換12歐姆的上去了
還是不能遙控 遙控器的燈也是會亮
現在要量哪裡?

如果433.92MHz或是315MHz是射頻載波的頻率, 那將R1 換成1M試試看, 一般HT-12E常搭這個阻值.
不然可以依22# Ricky 大的方法從HT-12D比對或用可變電阻試試看.

有一個前提, 要先確認其他小零件是正常的, 先查Q1,Q2有無問題.
網路上有一篇參考看看:
http://duskblue616.pixnet.net/blog/post/298884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覺得HT12E用315MHz振盪頻率怪怪的.
今天再想想433.92MHz或是315MHz應該是射頻載波的頻率.
這樣的 ...

我是看色環查的12  它不是燒掉是有點銅綠
量測發現斷路
手邊剛好有顆可變電阻
我再試試看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433.92MHz或是315MHz是射頻載波的頻率, 那將R1 換成1M試試看, 一般HT-12E常搭這個阻值.
不然可以依22 ...

謝謝大大的建議
我再試試看  謝謝~

网友C:
sam0818大,

建議你拆開接收端照張接收器 IC 旁的電阻照片會比較好~
不會盲目的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m0818大,

建議你拆開接收端照張接收器 IC 旁的電阻照片會比較好~

謝謝  jojoling大的建議
我有另外一組遙控器
我有看它的電阻 不一樣
遙控器上的是827K(R1)
接收器上的是19.5K(R1)
我這組的是接收器壞掉
燈不能關 電扇可以開

楼主:
終於搞定了  結果用2.2M的  OK
手邊殺肉只有2.2M的 試一下OK
明明就是 棕紅黑金 的整麼會差那麼多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幫忙

楼主:
RE: 吊扇遙控器壞掉了 求助 (已解決)

引用 楼主:
終於搞定了  結果用2.2M的  OK
手邊殺肉只有2.2M的 試一下OK

謝謝大家的熱心幫忙
請問要如何修改主題成  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