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故跳電發生的怪事

楼主(2014-11-02):
昨晚家中1樓跳電.原以為是負載過大斷路器跳脫.打開電箱檢查斷路器卻沒有跳脫.且2樓有電.就只有一樓的電燈及插座沒電.拿電錶量測發現220v不見了.就連進總開關50A的電都是只有110V! 真的是!@#$%^&.........有誰遇過這情況?還有遇到這情況我該找台電來嗎?謝謝

网友:
請先檢查入電端 第一總開關    如果是之前110v  請找台電(排除電表端子脫落)
如果是之後才110v   那請檢查導通是否良好

還有測量使請謹慎測量  並且看好線色在測量   有可能誤判

网友:
昨晚跳電, 那現在呢?
您是量哪幾條電壓? 中性線對火線?

220v不見了只剩110V,有可能是其中一火線斷掉或鬆脫, 也有可能是台電的配線保險絲燒燬,
當然也有可能是外面有宵小在剪電纜盜賣, 剛好剪到送往您家的迴路.

网友:
mhsun大:請問您家申請台電用的是單相三線式(也就是有220v和110v兩種電壓)嗎?一樓和二樓是否使同一個電錶如果是
先從總開關處進來的兩條220v電源線,使用三電錶測量,電錶檔位先切換到AC250V檔,如您所說總開關50A的電都是只有110V.兩支探棒其中一支探棒再分別對中性線測量看電壓是不是都有110V的電壓.如果沒有,有可能就是台電外線問題.可打電話請台電查修囉.

网友:
感覺起來應該是,其中一條火線斷路了

如果像#4大大所言,
總開關前只剩110v,就是台電問題
總開關後只剩110v,就是自家配電盤問題

火線段路是還好,頂多沒電不會造成災害
萬一中性線斷路,事情就大條了

网友A:
或這是發生 三路NFB  只跳一路這種事
我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這是我剛夢到的n_001|

网友:
有可能是電表後鎖電線的端子頭鬆脫接觸不良、試摸電表有無發熱?

楼主:
才正準備要來查台電的電話.就在剛剛2310時.電又正常了.真怪!不過還是謝謝大家的寶貴意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這是發生 三路NFB  只跳一路這種事
我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這是我剛夢到的 ...

3P的無熔絲開關內部有機械連動,跳脫跟閉合操作是一併動作,不會只跳脫一路

网友:
有遇到這種情況
直接找台電
它們其中一條線鬆脫了
打電話去他們很快就會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這是發生 三路NFB  只跳一路這種事
我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這是我剛夢到的 ...

單相三線 110V / 220V 的總開關不會用3P的N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