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LM22S6E維修 -改高壓 實例

楼主(2014-11-02):
SAMPO-LM22S6E維修 -改高壓

謝謝!!      請指教!!   ..................

网友:
剛開始以為是高壓改掉,換成LED,看到後面才明白是廢掉不良的高壓驅動,
原板的高壓驅動應是COST DOWN下的產物,才會造成新燈管電流較大承受不住?

楼主:
這張PI版已經是2修的了,原本的MOS 滿特殊的,5腳,

這些零件我都沒有,所以改板比較實際些,撐的久,故障的話更換也快

改LED,原本始有想做,但是燈條被我抓去裝廚房用掉了,還沒進料!!

http://bbs.pigoo.com/thread-539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