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控器如何再利用

楼主(2014-11-02):
家裡大大小小電器一定很多壞了但是搖控器還沒壞

當然這張圖是例外

不知廢棄的搖控器如何廢物利用

另一個例子就是手機充電器,以前每家廠商甚至同廠牌不同型號的充電器就不通用,現在幾乎都統一規格

我的想法是,市面上有出學習型搖控器,那反向思考為何接收器不能設計成學習型呢?

這樣任何搖控器都可以使用,只要接收端學習新訊號就好

是技術無法達成,還是單純的成本考量?

网友:
一般使用者不會具有編寫程式語言的能力
一般廠商不會讓你隨便編寫內部程式語言
所有廠商都不會告訴你燒錄串口在哪

萬用遙控器其實是內建許多套廠商的紅外線發射時序
而且通常是是一個廠商 多種型號支援

楼主:
看來是我想得太單純了

學習型搖控器是搖控學搖控

我是單純的想說接收端學習搖控器訊號

沒想到還要用燒的

网友:
做個簡單的接收器 , 裝上電腦 , 就可以遙控電腦了 !!!

網路上有很多關於紅外線遙控的文章 , 有興趣可以看看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是我想得太單純了

學習型搖控器是搖控學搖控

如果說是雙向無線電  或是雙向紅外線也許可以

要先建立起模式   就像我們人的語言  我要知道你說哪種的語言我才能跟你溝通
一種語言就是一個模式
但是機器沒有辦法在未知的情況下解讀某種語言  機器不會有學習   因為沒有意識

他只會依照關聯來執行   就跟現在打字  我打的注音符號  他只會幫我轉換  如果要他向智慧型手機一樣自動修正那我必須去寫一套程式或是下載修正器(AI)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不需要解讀對方語言

只要進入學習模式,不管對方是什麼語言

接收端現在要學的是數字1功能,等待搖控發出訊號,收到訊後就記錄下來此訊號對應數字1

當然學習型搖控器,是很單純的拷貝訊號

對於接收設備還要多一層對應表

A訊號=關機
B訊號=靜音
C訊號=某數字等等

是我想的太單純了嗎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不需要解讀對方語言

只要進入學習模式,不管對方是什麼語言

那用電腦上的模擬器在一些模塊就辦的到了
向這個http://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1/03/21.html就是利用Arduino模塊作發射
這個是利用同一樣的模塊作接收http://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1/03/12.html
由電腦上的資料庫辨識協議

你也可自定義http://blog.roodo.com/dabinn/archives/13940531.html 用這個概念可以設計
用 有個時脈 之後再利用一些邏輯電路
就可以組成一個搖控器了

市面上也有現成的 無線控制模組   就跟遙控鐵捲門類似

网友:
可以找找WinLIRC, 就是jeanshyen大說的遙控電腦的方式.
電視上, 可能只是沒人去開發一個類似的UI, 讓使用者去學習對應按鍵動作.
技術上並沒有不可行, 但未來 原廠搖控器/學習型搖控器 的銷路就會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