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1邏輯板請教

楼主(2014-11-02):
SH3741許多案例如圖所示

爬了一堆文有看到主板故障、面板故障、邏輯板故障

邏輯板佔最大宗,但是怕手氣好買到不該買的 @@

就怕像jacksu的案例一樣

不知台南有沒有可以協助檢測邏輯板的版友

另外我拆下來的邏輯板發現有橘色不明的液體(擦不掉),請問這代表有維修過的痕跡嗎?

因為這台電視上一手有請師傅維修過,不清楚修了什麼

网友:
軟排有插好嗎?     不適邏輯板就面板  但我認為是邏輯版壞  是被別人修成這樣  還是看一看變這樣?  不一樣喔

网友:
目測元件有異樣,要檢查是否能正常工作,當然要用工具,
吃電的東西就量電壓,t-con上有很多標示點,量測、記錄、判斷,
把相關的電壓數據記錄上來,自已不會判斷,可由大家來協助你,
如果直接告訴你那裏故障,或許較快,但會學不到東西,
動手吧!不用怕!

楼主:
上一手維修完看不到一年就變成圖片中的畫面,一半油畫

t-con上面有貼30分快修,應該是換過t-con了

軟排接點清過在接回狀況依舊

請問檢測第一步要從哪邊下手

軟排要接上去才能測嗎,還是只要接連接主板那條線就可以測試

怪哉~圖片上傳註明檔案大小: 小於 2MB ,但是我最大就只能傳200KB

所以只好借用其他空間放大圖

http://goo.gl/4CNmkM

网友:
這是邏輯板壞.換掉就可以

网友:
橘色不明的液體(擦不掉) <---水洗就可以清掉了...不用特別花大錢

此案例找屏東三太子應該 29分鐘以內就可完修了...簡單又容易...呵呵

网友:
不用洗啦!
哪是松香(那是老式的助焊劑).不會漏電的.放心

如果再軟排夾那裏的話.就要洗了.不然會接觸不良

网友:
應該是用助焊劑焊完後沒有清洗乾淨

网友:
是用松香助焊劑焊完後沒有清

网友:
應該是邏輯板沒錯
不過還沒遇過壞一半的
想請問一年前送修時的故障情況也是跟現在一樣嗎?

楼主:
奇怪了為何自己的文章不能編輯???
之前沒注意違反版規,補一張圖進來

後來買了一塊邏輯版換上去就正常了,但是看沒幾天卻出現一個症狀

偶發性會出現由黑屏轉白屏外加每次都不固定位置的線條,這又是哪個元件出包呢,這個狀況是不管訊號原是HDMI或VGA或RCA都一樣,只要發作電視開機就呈現以下畫面,但是關機休息個一陣子再開就會好,有可能我買的邏輯版也有問題嗎?

网友:
SH系列  你買到機王了
如果你在台中 可以找BEER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