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2232bw LCD螢幕, 開機閃爍, 電容規格

楼主(2014-11-03):
各位先進, 因本人不是電子科, 如有錯誤請不吝指正

有參照這篇, 一樣的狀況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2232BW

我的問題是, 查詢之後發現, 原來的電容規格 820uF/25V/電解電容/高頻低阻

但是我去電子零件材料行買不到相同的規格
1. 所以有聽說買 >= uF 或 >= V 規格可以替代, 這樣是正確的嗎?
2. 新買的 1000uF/25V/電解電容, 查過資料不知道是否是 "高頻低阻", 如果不是 "高頻低阻" 是否以替用?

三星 2232BW 液晶銀幕 820uF 25V 電解電容 高頻低阻

三星 2232BW 液晶銀幕 820uF 25V 電解電容 高頻低阻

三星 2232BW 液晶銀幕 820uF 25V 電解電容 高頻低阻

1000uF 25V 電解電容

1000uF 25V 電解電容

1000uF 25V 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謝謝, 我這就換上新零件試試

网友:
既然拆開怎麼不買NIPPON.Rubycon.NICHICON此類的電容?而且最好連周邊的全數換掉因為有可能壽命都到了

楼主:
因為我都只會去電子材料行買現成的, 不會找廠牌

楼主:
我換了電容, 但是變白屏

小弟才疏學淺, 還請賜教

三星 2232BW 液晶銀幕 更換電容後 白屏

三星 2232BW 液晶銀幕 更換電容後 白屏

三星 2232BW 液晶銀幕 更換電容後 白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我都只會去電子材料行買現成的, 不會找廠牌

全換日系電容+1,避免下次又要再拆一次!!
日系電容酷友或沒屋頂很多,可以找一找,不會比材料行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了電容, 但是變白屏

小弟才疏學淺, 還請賜教

把你後面接線照片PO上來給大家看看吧!!
會不會面板排線沒接到?

楼主:
謝謝提醒, 查到了

三星 2232BW LVDS 排線 跑掉

三星 2232BW LVDS 排線 - 跑掉

三星 2232BW LVDS 排線 - 跑掉

接好後, 三星 2232BW 液晶銀幕 正常

三星 2232BW 液晶銀幕 正常

三星 2232BW 液晶銀幕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換日系電容+1,避免下次又要再拆一次!!
日系電容酷友或沒屋頂很多,可以找一找,不會比材料行貴 ...

感謝, 以後就知道網路哪邊可以買

网友C:
別說露天了~~~電容學姊也有賣、還有一個賣材料的盧大...

電容該怎麼換?!~~沒爬文唷!~老師有講過你都沒有聽(爬)...

這邊的維修案例你只能"參考"不能照抄,維修沒有這麼簡單的~

換換電容會好那是運氣好碰到的,人沒有天天過年的好運...

你的文不夠詳盡,會白屏可能是你碰到了什麼造成接觸不良或者有其他問題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說露天了~~~電容學姊也有賣、還有一個賣材料的盧大...

電容該怎麼換?!~~沒爬文唷!~老師有講過你都沒有聽 ...

謝謝賜教

以後我會用力的爬

网友D:
建議把沒爆的電容一起換掉,這樣才可以撐的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把沒爆的電容一起換掉,這樣才可以撐的更久

謝謝你, 我都換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 查到了

三星 2232BW LVDS 排線 跑掉

大大:

這裏插緊再加膠帶(耐熱)輔助固定較完善,原廠很多均有加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

這裏插緊再加膠帶(耐熱)輔助固定較完善,原廠很多均有加固定

謝謝提醒

對喔, 有印象修其他顯示器有些有貼膠帶(耐熱),
該接頭的確鬆鬆的,
不過這種膠帶有型號和規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

對喔, 有印象修其他顯示器有些有貼膠帶(耐熱),

大大:

請問學姐:3M膠帶一卷是70元,以上價錢是自取價,郵寄的話LED套件運費為100元,3M膠帶為80元,
耐熱茶色膠帶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