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estinghouse LE-32Z600A 電源指示燈紅燈閃一下

楼主(2014-11-03):
Westinghouse   LE-32Z600A   電源指示燈紅燈閃一下 轉綠燈恆亮約5秒(重複)

1.先單獨測試電源版  +5VSB 電壓   是6.3V
2.空載時  12V=11.8V      5V=5.3V     24V=23.6V
3.負載時  12V=12V         5V=4.8V     24V=23.6V
4.電源指示燈呈現  ((紅燈閃一下 轉綠燈恆亮約5秒(重複)))
5.每閃一下紅燈   負載電壓就會壓降   然後又回升
6.PB-ADJUST=0.1V
7.PB-ON/OFF =0V
8.畫面和背光   都沒有反應

已經處理
1.電源版電容已全部更新  +   補銲錫 (裝況依舊)

可以麻煩大家給個方向嗎

電源版

電源版

電源版-1

電源版-1

輸出至AD

輸出至AD

上面排線接燈管...下面排線接AD版

上面排線接燈管...下面排線接AD版

電源版型號

電源版型號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网友:
電壓看起來沒問題 主板的問題居多 網主板查吧

楼主:
怎麼查呢   還是將主板 電容全部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查呢   還是將主板 電容全部更新......

AD 電源先清查先... 12V->5V->3V3->1V8 or 1V2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查呢   還是將主板 電容全部更新......

就先查dc to dc 的部分  如果 都沒辦法的話 改公板是一個選擇  改公板 20分鐘完修

网友:
  我昰覺得還好 改公板 對完全不懂的人當然有難度跟門檻.但是如果賣公板的賣家
如果像我一樣把所有的屏線 電源線  高壓板電源控制線 按鍵鍵板排線 都一一幫買家配好 回去只要固定
就跟組裝電腦一樣 會快的多 就算原本的電源板 不能用 換塊通用的  自己看也撐比較久

下面這台上星期完工的奇美42吋120hz 我只鑽了2個孔固定主板
原本的電源板沒有5v 只有5vs 我跟對方講 要不要一起換檔卡久  就會一起換
全程沒動到烙鐵 線拉一拉固定 就好了

网友:
我要求你補一張完整的AD板圖片上來!~~正反面各一張n_006|

网友A:
"原版修復" 有那麼困難嗎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版修復" 有那麼困難嗎 ?

是不困難 可是要看功力到哪裡 因為開板的人好像只會換電容 對分析電路不太行 所以 我才建議改公板 當然這對 大師你來講 小cass 一樁 58分 完修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困難 可是要看功力到哪裡 因為開板的人好像只會換電容 對分析電路不太行 所以 我才建議改公板 當然這 ...

好像太直了,不知有無說錯話...

個人認為..維修沒有大師可言...東西接觸多了每個人都是師傅了...
58分完修...是前公司的維修口號...搬來說說而已
如果觀念通了...58分可能還太多了吧!!

就像您 20分就可改公版 Okay..我可能就需花 double 的時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困難 可是要看功力到哪裡 因為開板的人好像只會換電容 對分析電路不太行 所以 我才建議改公板 當然這 ...

維修東西..最好原件維修
保持物件完整性.是做維修人員基本要件
維修靠功力...對的

故障問題如真的無機器維修.
那只能尋求解決方案...
例如改版..改電源
每個客人需求都不一樣
有的堅持原件...有的要快最好馬上可看...
針對不同客戶做出一樣的服務  那就好了
再說公板也不是萬能
現在LED 面板規格亂
我徵求三星UA40D6000SM
這台奇美面板...邏輯板屏線上面應該是51針下面29針
公板也沒的改   煩惱中..雖然是回收來的
真想修護它
提醒大家..現在LED主板 都有好幾顆程序
記得要保存資料..以便日後維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維修東西..最好原件維修
保持物件完整性.是做維修人員基本要件
維修靠功力...對的

老闆...三星高解120...這片我應該有...拍個照來確定一下吧!!

我目前也遇到 LG-55吋找不到背光來替換...您有嗎?
此片背光有點特殊...

网友:
怎麼修都行,目標都是修好~

原版維修要花時間下功夫,換總成比較快有效率..

兩者如何拿捏得看維修者囉....

网友:
原板修復真的很困難....我已經投降了

邏輯板屏線上面應該是51針下面29針
公板也沒的改

有這種屏縣可買.(3年前就有了.....另外還有單獨的轉板)
所以板板一樣可以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闆...三星高解120...這片我應該有...拍個照來確定一下吧!!

我目前也遇到 LG-55吋找不到背光來替換... ...

拍謝55吋以換玻璃賣出了
剩下一台夏普60還在找玻璃中

楼主:
這是AD版

网友:
第三張圖排線那附近的線性降壓看有無輸入輸出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謝55吋以換玻璃賣出了
剩下一台夏普60還在找玻璃中

老闆...sharp面板是啥?
我手上有5片..LEd-120

楼主:
線性降壓?   哈哈 不懂........怎麼量呢

楼主:
已改公版.....只是畫質好像跟原本差好多

楼主:
畫面霧霧的   且有水波紋
我是改 v29 公版
也有進入工廠模式(菜單鍵,然後連續按“1 1 4 7”,進入工廠模式)
只是不知該如何改......

只有顯示電視部分有問題......
電腦輸入   是正常的

网友:
之前也是西屋故障,也是主板故障,後來找志哥買了塊公板+屏線,回家線路輕鬆組裝就完成了。

事後爬文,發現好多人都是西屋主板故障,狀況幾乎都一模一樣。

只能說西屋還壞的真一致。

原板修復,公司報價3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