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電子零件購買

楼主(2014-11-03):
有大大說, 買電容請買 NIPPON.Rubycon.NICHICON 此類的電容

我家住高雄, 所以電子材料都是去 "中將" "禾樺" 買,

請問除了網購以外高雄哪裡可以買到

网友A:
那邊是大宗啊~~~那邊應該都買的到我們論壇會用的到的東西..
其材地方不一定有賣我們所需的東西,因為商家屬性不同販賣的
東西種類也不同~~就像大賣場沒有賣汽車頭燈總成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邊是大宗啊~~~那邊應該都買的到我們論壇會用的到的東西..
其材地方不一定有賣我們所需的東西,因為商家屬 ...

我去買都只看到, 電腦基板用/電解電容/日系電容

NIPPON.Rubycon.NICHICON 好像就沒看到
且日系電容規格較少, 我要的通常都買不到

只能買 >= uF, >= V 規格的沒聽過牌子電容

网友B:
你去 中華二路63號

邱業源工業電子材料行 看看應該有你需要的

剛好在中華路地下道旁 輪胎店的2樓

网友C:
icshopping 跟 ic 995都在賣阿 上網查一下

网友D:
搞维修的平时多收集积累些废电路板,品牌机电路板里面都是品牌电容,质量上乘,碰到要用就找,大多比现在市面上小个头电容耐用,只要安装得下,还减少跑远路去买。

网友E:
那個現在已經不見蛋的盧大。。。。。我跟他買好多電容。。。。
要不是太遠,我也想跟他買偏光膜。

去找盧大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维修的平时多收集积累些废电路板,品牌机电路板里面都是品牌电容,质量上乘,碰到要用就找,大多比现在市 ...

是啊!

我不小心弄死了幾台XBOX360,裡面的電容可是高級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 中華二路63號

邱業源工業電子材料行 看看應該有你需要的

謝謝, 有需要我會去看看, 我自己的 3C 修理應該都要用好一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shopping 跟 ic 995都在賣阿 上網查一下

我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维修的平时多收集积累些废电路板,品牌机电路板里面都是品牌电容,质量上乘,碰到要用就找,大多比现在市 ...

謝謝建議

以前我都會留, 但是因不是搞維修的, 久久修一次, 家裡有點亂, 所以最後都資源回收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建議

以前我都會留, 但是因不是搞維修的, 久久修一次, 家裡有點亂, 所以最後都資源回收去了 ...

那就先把今后可能用到的零件先拆下来再卖掉电路板,散装零件容易保存,电容电阻是通用元件,什么机都可能用到,只要参数一致或相近。

网友:
都是去 "中將" "禾樺" 買,

可否详细说说这两处,它们都在高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我不小心弄死了幾台XBOX360,裡面的電容可是高級得很。。。。。。 ...

XBOX360

这是什么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 中華二路63號

邱業源工業電子材料行 看看應該有你需要的

邱業源工業電子材料行

在高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個現在已經不見蛋的盧大。。。。。我跟他買好多電容。。。。
要不是太遠,我也想跟他買偏光膜。

去找盧大吧!

盧大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