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圖中YS2003的IC資料

楼主(2014-11-03):
幫電子代工廠的朋友問的想先知道IC資料還有如何採購
據描述好像是電燈感應之類的線路
如果找的到可能會大量採購

网友:
16隻腳,又有2003,
會不會是uln2003,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uln2003a.pdf

小弟亂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僅供參考.
1.http://ruten-proteus.blogspot.tw/2013/03/PIR-testing.html
2.http://www.rohm.com.tw/web/t ...

謝謝提供資訊
據說製造商跑路
下游買不到板子了
請電子代工廠複製線路~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反正就幫忙問問
給他們自己去煩惱

网友B:
阿勇哥:
那個IC若是數位IC,可以解焊,用萬用IC燒錄器就可以測試出來了,電路也可以畫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勇哥:
那個IC若是數位IC,可以解焊,用萬用IC燒錄器就可以測試出來了,電路也可以畫出來. ...

謝謝回覆
所以那一顆有可能是可燒入程式的ic喔
應該是說他們可能找不到ic資料廠牌之類的
不知道怎麼購買吧
我只是幫忙問一下
其他給工程去煩惱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所以那一顆有可能是可燒入程式的ic喔
應該是說他們可能找不到ic資料廠牌之類的

那顆不一定是單晶片啦.
萬用IC燒錄器可以測試數位IC,74LS00,CD4000系列,CD4500系列,和單晶片IC,還有很多很多,依據不同製造廠商與不同型號,可以測試幾千種不同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不一定是單晶片啦.
萬用IC燒錄器可以測試數位IC,74LS00,CD4000系列,CD4500系列,和單晶片IC,還有很多 ...

喔喔
原來如此
看來我當初沒聽你的話是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