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otali勝華LED燈泡拆解

楼主(2014-11-04):
感謝windata和ysc大大的指點,在下獻醜了!
主角上場:
拆解的全部零件外觀:
專利燈罩:
燈罩組合零件,因為沒拆過,被我暴力弄斷裂了,如果有人要拆解的話,燈罩要逆時針旋開喔!
厚實的散熱燈殼,很沉重:
LED燈板,共20顆燈粒,串聯一起應該需電壓66V!只用過最大50V的電源供應器測試過,全部燈粒可以微微點亮。
最後是燒毀的電源轉換元件,充滿濃厚燒焦味。

网友:
感謝分享內餡,避免大家重蹈覆策.

网友A:
這個燈罩扣具的設計很厚工, 還分成兩件用螺絲固定.
某加工廠製造的便宜LED燈泡燈罩直接用膠黏固定, 長期使用一直熱漲冷縮就掉下來了.

网友:
經常在電視廣告看到,終於等到解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燈罩扣具的設計很厚工, 還分成兩件用螺絲固定.
某加工廠製造的便宜LED燈泡燈罩直接用膠黏固定, 長期使 ...

掉下來了,然後那個商品就變成黑心商品,製造商就必變成黑心廠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掉下來了,然後那個商品就變成黑心商品,製造商就必變成黑心廠商.

XD
老實說, 一分錢一分貨...
這狀況老早就猜的到, 也跟那"黑心廠商"的老闆提過, 他曾拿出不是用膠粘的版本給我們看,
(塑膠燈罩上有螺紋, 金屬燈杯上也有對應的螺紋, 可以直接對旋鎖上.)
同時就一直唸, 這個這樣要貴30%我怎麼賣...

這應該就是黑心商品滿街都是及黑心廠商永遠不會消失的主因吧~~~

网友:
哇塞,那是電4上的那顆嗎?   這這這~~這什麼品質啊>"<    好在沒買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XD
老實說, 一分錢一分貨...
這狀況老早就猜的到, 也跟那"黑心廠商"的老闆提過, 他曾拿出不是用膠粘的版 ...

一分錢一分貨,這是市場區隔與利潤的來源,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在於既然要賣品質也要顧,總得像個樣,才能對得起消費者.

不知你那個LED與蓋子的邊邊是否夠放入一個小螺絲,若可以的話,鑽個孔加入小螺絲應該就不會掉下來了.

像我買那個便宜的多功能蓮蓬頭,控制水壓的握把常會脫落,我把它在兩邊都鑽孔鎖螺絲,這樣就解決了,變成便宜又好用.

网友C:
前日在淡水也回收了幾個LED燈泡,

有兩個一樣的是裡面的LED燒毀一個或兩個,

LED黏在鋁機板上,烙鐵無法拆下,

要怎麼更換LE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日在淡水也回收了幾個LED燈泡,

有兩個一樣的是裡面的LED燒毀一個或兩個,

使用"鐵板燒"OR"錫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