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真明麗G3211 LED燈泡拆解

楼主(2014-11-04):
拆解的全部零件外觀:
燈罩很鬆,用力一拉就可打開,然後旋開燈板上的兩顆螺絲即可分解。
燈殼立觀:
燈殼近觀:中間是電源轉換元件,供應電壓39-40V,不過這兩個已燒毀。
好像是金屬烤漆,上塗散熱膏。
下面這個竟忘了塗散熱膏:
燈板很不一樣,沒見過,有燒毀黑點,但部分仍可點亮:
燈板和鋁板間有散熱膏:

网友A:
這種LED在華強北那邊很多
它是將很多顆晶粒作在同個基底上
內部可串可並,可看成很多顆LED濃縮在一顆裡
部分多晶PLCC的LED也是類似的製作
感謝提供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LED在華強北那邊很多
它是將很多顆晶粒作在同個基底上
內部可串可並,可看成很多顆LED濃縮在一顆裡

不好意思,請問「華強北」是什麼牌子?
所以說它是12串9並的LED板嗎?這種板有何優劣?

网友:
一般這種封裝稱為COB,LED並接在Vf不一樣的狀態下,會使的每串的電流不均,當使用定電流源時容易一串一串陸續燒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華強北」是什麼牌子?
所以說它是12串9並的LED板嗎?這種板有何優劣? ...

小弟去年剛好出差到深圳,一整棟賣電子材料的大樓
剛好LED照明正流行,好幾層都在賣LED
有機會真的可以順道去看看

另外從您的LED晶粒看來是12*9 但不一定就是12串9並或9串12並
還需要外灌電壓電流去判斷比較能猜出來是幾串幾並的
如同easyled大說的,通常這種用電壓去驅動比較不會造成某些LED陣亡後,拖其它的下水

网友:
電壓驅動也會產生另外的問題,端看線路的架構,若是電阻限流,阻值大功耗大,阻值小受電壓及電阻變化影嚮大。

网友:
LED照明灯具的发热、散热问题是制约它发展的软肋。
象这样一颗集串体虽然消除了LED核分散引起的点光源弊端,但其所有核心集中在一起,热量也集中,因此我觉得在没有有效增加LED光效之前这样做并不妥当。